在不用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观测到svpwm了

楼主(2013-07-10):
在做电机矢量控制这块,在不用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观测到svpwm了?哪位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肯定能观测到啊   SPWM波直接可以考到脉宽代表幅值的调制波形
svpwm的肯定也是能看到的

网友B:
用TI例程里的PWMDAC模块将Ta,Tb,Tc输出,再在相应的引脚接上RC滤波器,接到示波器上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