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传输时丢包的问题?(请看回复)

楼主(2013-07-10):
想问下在往 USB 的端点缓存区写入数据时会不会出现数据还未写完,就被上位机读取的可能性?目前出现的问题是上位机读取的数据中有一部分是下一包的内容?而下一次接收时会将接下来的数据接收?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想问下在往 USB 的端点缓存区写入数据时会不会出现数据还未写完,就被上位机读取的可能性?

应该不会的, 写入完成后再启动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在往 USB 的端点缓存区写入数据时会不会出现数据还未写完,就被上位机读取的可能性?

应该不会的, ...

恩!确实不是这个问题!谢谢!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下位机显示数据已经通过 USB 端点发出可是上位机却没有出现丢失包的问题,用 Bus hound 捕获发现确实是丢包了,上位机软件是其他同事写的,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否是下位机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上位机接收到下位机发送的全部数据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接收到下位机发送的全部数据吗 ?

上位机具体的内容看不到,现在把程序改了下,虽然不会出现丢包的现象,但是会出现USB端口停止工作的现象(在 Bus Hound上收到一个 no response 就不能再接收数据了),当出现这种情况后再往 USB 端点写入数据都不能被上位机接收?

楼主:
问题已近解决,是中断冲突引起的。只要将 USB 中断的优先级设为最高即可解决上述的问题。谢谢STARM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接收到下位机发送的全部数据吗 ?

现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因为中断冲突引起的。只要将USB中断的优先级设为最高即可。但是这又会引起其他的中断因为此冲突而不能够正常的工作,请问中断冲突怎样去有效的解决!我已经在使用当前中断的时候关闭了其他的中断了!

楼主:
问题解决,将优先级设为相同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