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翻转的速度很慢

楼主(2013-07-10):
    最近用了LM4F110H5QR做TFT屏的驱动,用IO口模拟8080的方式点亮TFT屏,发现刷屏很慢。测了/WR引脚发现/WR的频率很慢。在主函数做了如下测试:
   while(1)
   {
        LCD_WR_L;
        LCD_WR_H;
   }
即循环翻转/WR的IO口,发现方波的周期为500多ns,这速度太慢了吧,我的主频是60Mhz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程序放RAM里跑就快了。

楼主:
就是在ARM里跑的

网友B:
一个RAM  一个ARM   你们真搞笑 哈

网友C:
1)、你的主频率时60MHZ吗?能实测吗?2)、将翻转的指令写成最接近底层的

楼主:
是60MHz的,通过ROM_SysCtlClockGet()获得值为66.666666,我想可能默认IO口是APB的原因吧,我再试配成AHB模式,还不知道怎么配啊

网友D:
首先,IO口挂在APB总线上,翻转频率是主频的一半,挂在AHB总线上,可以以主频的频率翻转GPIO

其次,使用BITBANDING可以最快速的写GPIO数据寄存器的某个位

最后,尽可能多的赋值,尽可能少的判断跳转

网友E:
主频60MHz的,但是用来点亮TFT屏的,应该也可以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