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信号对矩阵键盘有影响吗?

楼主(2013-07-10):
信号对矩阵键盘有影响吗?影响大不大?可不可以通过消抖来避免这种影响?求大神指教,越详细越好哦!

网友A:
如果是触摸键盘,影响会比较大。普通的机械式按键要好一下,影响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触摸键盘,影响会比较大。普通的机械式按键要好一下,影响不明显。 ...

是机械式按键,能通过消抖程序消除这种影响吗?

网友B:
在程序里,检测到输入后,可以延时0.1秒再检测一次,通常就可以消除干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机械式按键,能通过消抖程序消除这种影响吗?

一般不用专门消除,几乎没啥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里,检测到输入后,可以延时0.1秒再检测一次,通常就可以消除干扰了 ...

谢谢了,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C:
增加按键去抖程序。

网友D:
去抖是必须的

网友E:
从TI的一些原理图上看到    添加了74HC14等施密特触发器防干扰

网友F:
干扰对任何电路都有影响,具体后果跟电路类型和干扰的强度相关。消抖处理跟抗干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键盘抖动是机械接触的结果,不是干扰导致的。

网友G:
一般性干扰没问题。

网友H:
围观牛人们的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