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很重要

楼主(2013-07-10):
以前用Veriolg写程序,都是小程序,写完编译没错误后就直接下载到系统板上调试;现在做的这个,控制的信号比较多,虽然编译没有错误,但是要是不通过仿真观察各个信号是否满足时序要就,就直接下载的到系统板上调试,很难发现错误;要是仿真时序上没有什么错误,一般程序就没的问题了,通过这次项目,真心感觉仿真很重要。

网友A:
:)那肯定的。特别是板卡还没回来的时候

网友B:
,尤其是系统级别的仿真,还有最好做做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尤其是系统级别的仿真,还有最好做做后仿真

没做过后仿真,感觉功能仿真通过了,基本上就没的问题了,估计和自己做的工程中时钟都不是很高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的。特别是板卡还没回来的时候

信号多了,仿真波形看的眼都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的。特别是板卡还没回来的时候

问一下,有什么语言设置,让Modelsim中的特定信号不在仿真波形中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有什么语言设置,让Modelsim中的特定信号不在仿真波形中出现

写个脚本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做过后仿真,感觉功能仿真通过了,基本上就没的问题了,估计和自己做的工程中时钟都不是很高有关 ...

:)我已经不做后仿很多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个脚本语言,就可以了

是的,这个方法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不做后仿很多年了

呵呵,我还是前仿和后仿都做的,尤其是一个6000多门以上的,我都会这样做,要不然出问题,我都不知道处在哪里了:

网友C:
工作要用cpld  不知道这个要不要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工作要用cpld  不知道这个要不要仿真

最好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脚本语言,就可以了

例如我这有clk,rst_n,rden,rdaddr,wren,wraddr,我不想让rden,rdaddr在波形中出现,应该怎么操作了,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仿一下

刚刚接触altera   不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写个脚本语言,就可以了

新手,是tcl脚本还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手,是tcl脚本还是什么啊?谢谢

写个简单的do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我这有clk,rst_n,rden,rdaddr,wren,wraddr,我不想让rden,rdaddr在波形中出现,应该怎么操作了, ...

看看do文件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do文件的说明

只是想屏蔽某个信号,让其不在wave中出现,这个do文件也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屏蔽某个信号,让其不在wave中出现,这个do文件也可以实现吗

可以的,add wa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add wave

add wave是添加波形,我是不想让某个信号在wave中出现,我在仿真时wave是自动运行的,仿真时间到了,wave波形就出来了,由于模块中使用了许多变量,所以在wave窗口中出现了这些变量的波形,但是有些信号我不观察,有什么办法只让我想观察的信号出现在wave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例如我这有clk,rst_n,rden,rdaddr,wren,wraddr,我不想让rden,rdaddr在波形中出现,应该怎么操作了, ...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不添加都波形窗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d wave是添加波形,我是不想让某个信号在wave中出现,我在仿真时wave是自动运行的,仿真时间到了,wave波形 ...

可以delete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delete的吧

delete可以,有时8,9各不需要观察的信号,delete也挺麻烦的,想知道有没有像C语言中预编译的那种语法
用语言来控制某些信号让他不出现在wave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lete可以,有时8,9各不需要观察的信号,delete也挺麻烦的,想知道有没有像C语言中预编译的那种语法
用 ...

我没用过,应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