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封装,丝印为GNW的管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7-10):
最近看到一块板子,上面有几个SOT23封装的管子,丝印写着GNW,竖着写0.5,请问这是个什么管子。
试过用二极管档位测量1-3引脚,2-3引脚都可以 单向导通,0.55V的压降,开始怀疑是PNP管,但是测量1-2脚,有0.22V压降,反向也是0.22V压降,所以想可能不是PNP管。
请教各位大神,认为这是个什么器件呢?我在网上也找不到这个丝印。。。

网友A:
这个我司有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司有货哦

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器件呢?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稳压IC。

网友C:
要看是不是标准代码 有些是厂家自己的内部代码是查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是不是标准代码 有些是厂家自己的内部代码是查不到的

确实查不到,只是想知道这是个什么器件。

网友D:
你把它焊下来,用二极管测试档,测试一下。

网友E:
你画一下周边电路,上电测量3个脚对Gnd的电压,是否有一个为2.5v?如有,就是下面这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画一下周边电路,上电测量3个脚对Gnd的电压,是否有一个为2.5v?如有,就是下面这个了.

...

T叔,能否把这个丝印表发一份给我。好有用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叔,能否把这个丝印表发一份给我。好有用哦~~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T叔,早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mark,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E: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谢谢T叔
我上电试了一下,不是2.5V的稳压器
我把芯片焊了下来,其中一个引脚和另外两个引脚的压降大约0.7V,所以我觉得这是个NPN管

网友B:
应该是NPN管。

网友G(2015-11-10):
我手里有两个这样的三极管
PNP  丝印是014J   (二极管档位 黑笔接1脚对2/3脚量差不多0.9V压降)
NPN  丝印是004L
这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