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使用SWD接口无法下载

楼主(2013-07-10):
我的板子,原本使用的是STM32F103VB,有批空板,刚好没芯片了,买了几片GD32F103VB回来。焊上去以后,在MDK下下载不了程序,使用J-link也擦除不了芯片。求解。
我使用4线SWD下载接口:3.3V、SWDAT、SWCLK、GND。
MDK下载出现的提示信息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103VB" selected (128 KB flash, 20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54a, compiled Sep 17 2012 15:58:45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Aug  1 2012 13:40:47
Hardware: V8.00
S/N : 27067628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这是使用J-LINK的情况:Connect 成功;Unsecure chip 成功;Erasing chip 失败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Aug  1 2012 13:40:47)
- JTAG speed: 2000 kHz (Auto)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2000 kHz (Auto)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Unsecure chip ...
-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Chip unsecured successfully - Completed after 0.569 sec
Erasing chip ...
- Connecting ...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128 sectors, 1 range, 0x8000000 - 0x801FFFF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00000000 00000000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chip

楼主:
加上RST引脚后,下载正常了。ST的芯片使用SW接口下载时候是不需要RST脚的,不知道为什么GD的是必须要用到RST脚。求解。

网友A:
LZ的GD32F103VB哪里买到的?昨天兴冲冲地联系锐鑫同创说只有48/64脚的Cx/Rx, 没有100脚的芯片,要几天后再联系。当时有点失望。

网友B:
你是说GD32要接RST电路吗?才能下载!

网友C:
PS:GD32系列SWD调试不需RST引脚,只需VCC,GND,SWDIO,SWDCLK。

网友D:
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吧。;P

网友E:
建议保留/RST管脚
SWD调试有两种复位方法:硬件复位、软件复位
软件复位不需要/RST管脚,但有时不是很可靠,而硬件复位总是可靠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上RST引脚后,下载正常了。ST的芯片使用SW接口下载时候是不需要RST脚的,不知道为什么GD的是必须要用到RS ...

我刚刚试过了,只用4根线就可以,没有加RST,楼主可以再检查一下;
另外,其实加上RST脚以及各个信号线上的上拉电阻,是比较好的,这样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LZ的GD32F103VB哪里买到的?昨天兴冲冲地联系锐鑫同创说只有48/64脚的Cx/Rx, 没有100脚的芯片,要几天后再 ...

马上就到货了,GD32刚刚量产不久,客户这边比当初设想的量产的要快,所以刚开始有些紧张,现在GD32产能也迅速的跟上了,这周就会到货各种型号,在和大客户合作的同时,我们十分看重中小客户,会想办法解决客户的各种需求,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网友G:
这片子好用吗,,,,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片子好用吗,,,,兄弟

谁用谁知道。。。欢迎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片子好用吗,,,,兄弟

现在已经下载进去了,代码也跑起来了。为了更好的与ST芯片兼容,我使用了8M*13=104M主频运行。其他性能还没测试。

楼主:
RST引脚与SWD、SWCLK硬件隔得有点远,所以为了布板方便,希望能够不加。RST引脚我加了10K的上拉,SWD、SWCLK加了10K的下拉。那天测试没有RST脚不行。如果像楼上说的那样,4线可以的话,那就方便多了。

楼主:
GD32替代STM32需要修改这个宏定义: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替换为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HSE_STARTUP_TIMEOUT  主要是在外部晶振时钟设置中使用,改成这么大的值以后,那么晶振启动时间容许的时间久更久了,是不是GD32的外部晶振启动时间还是不及ST?

网友H(2013-08-29):
真害怕做产品的时候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I(2014-01-26):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J(2015-06-18):
想问下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烧写的~~新手,刚买了个J-LINK,但没用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想问下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烧写的~~新手,刚买了个J-LINK,但没用过

用MDK就可以烧写的。也可以用串口烧写。

网友L(2016-05-10):
请问各位大神,怎样配置SWD
STM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 完全禁用(JTAG+SW-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JTAG-DP 禁用 + SW-DP 使能
GD的库里面找不到这个函数啊,在技术文档里也找不到AFIO这个寄存器,你们是怎样做的???

网友L:
我用的是GD32F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