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开发板调试问题贴(持续更新)

楼主(2013-07-10):
1,在调试GD32开发板的过程中,打开keil进入仿真时,并且同时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这时仿真执行不下去,退出串口调试助手之后,仿真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持续更新中。。。

网友A:
关注,等到办公室后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等到办公室后测试一下。

我最近调试串口还是有这个问题,你也遇到过?

网友B:
没遇到过,是不是驱动冲突,重装驱动看看。

网友C:
试过板上的USB转串口(UART1->PL2303->USB),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板上的USB转串口(UART1->PL2303->USB),没问题。

是在仿真进行的时候,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这时候仿真进行不下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在仿真进行的时候,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这时候仿真进行不下去。

你仿真时,是打开的keil自带的外设下的串口窗口还是打开的自己装的串口调试助手?

如果是自己装的,试试SecureCRT这个串口调试助手,个人感觉很好用

忘了说了,仿真时,使用SecureCRT没问题,我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在仿真进行的时候,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这时候仿真进行不下去。

我说的也是仿真的时候。注意板子上的一键下载电路,串口上的控制信号可以使CPU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仿真时,是打开的keil自带的外设下的串口窗口还是打开的自己装的串口调试助手?

如果是自己装的,试试 ...

SecureCRT这个软件确认不错,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