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12 Spi Boot

楼主(2013-07-10):
    我现在已经将要烧进M25P64的工程的.out文件转换成了.dat文件,并且确认.dat文件的正确性,并且自己编写的程序能将.dat文件烧进M25P64,也能读出来,两者对比完全一致。
    在上电前,将MDXA引脚拉高,将SCITXDA拉低,一上电,用示波器打M25P64的数据输入引脚,能达到2812发过来的读命令0x03,打数据输出引脚,数据是0xFF,0xAA,2812读到的第一个字是0xAAFF,不是0x08AA,所以返回0x3F7FF6这个入口地址,停止读数据。
    我想说的是,我用自己的程序去读M25P64,读到的第一个数据是0xAA,第二个数据是0x08,为什么2812一上电读到的第一个字不是0x08AA?
    哪位大神知道,求帮助啊~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A:
你读到的第一个数据是0xAA第二个数据是0x08   为什么2812会读到0x08AA
2812用SPI读虽然是16位的寄存器读   也不应该把两次的数据追加到一起
你可以先将SPI调通  确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到的第一个数据是0xAA第二个数据是0x08   为什么2812会读到0x08AA
2812用SPI读虽然是16位的寄存器读    ...

这是因为DSP从外部SPI Flash启动的时候,配置成8位字符,先读LSB,再度MSB,所以......这些都是BOOT ROM里面固化的BOOT函数,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