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用ccs4.2编译的时候老出错误

楼主(2013-07-10):
从ccs3.3导过来的程序,编译就出这个!求指教!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code_strat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code_strat" undefined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E:/Texas
   Instruments/6.22/8882228-CAN/Debug/eCAN_back.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E:\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E:/Texas Instruments/6.22/8882228-CAN/Debug/eCAN_back.out] Error 1
E:\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问题解决了。entry point符号是debugger所使用的。程序连接时已经制定了一个,而程序的文件中也定义了一个,导致冲突。在project中properties找到c/c++Build中的Symbol Management 中右上角空中的code_strat 改成_c_int00  就可以了。在编译就没事。

这个问题弄的我好几天干啥都不行,买了个仿真器没法用ccs3.3,用4.2又出这些幺蛾子……最后正好了也挺高兴!

网友A:
出现了没有定义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了没有定义的情况吧

我从新把源程序文件夹改了名,工程名也改了,重新加载,就没有问题了……愁死人,咋回事啊这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新把源程序文件夹改了名,工程名也改了,重新加载,就没有问题了……愁死人,咋回事啊这是! ...

CCS新建工程等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还需你将ccs使用熟练
才能更好着判断和解决相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新建工程等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还需你将ccs使用熟练
才能更好着判断和解决相关问题 ...

谢谢,俺刚开始接触,比较不懂!

网友B:
有好多这方面的介绍的, 只要按照实例步骤实践,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熟练使用CCS

网友C(2013-08-10):
我也试试

网友D:
变量没有定义吧

网友D:
或者牵扯到其他的文件函数

网友E(2013-12-05):
我是新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可以告诉我具体怎么解决吗?求救

网友F(2014-01-12):
我也感觉CCS挺难的,有机会按照楼主的办法去试试看,学习了。

网友G(2014-10-30):
老帖了,索性回复一个便于后人学习。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是“code-start”而不是“code-strat”,应该是原工程笔误,这是用来设定代码的入口(entry-point)的 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        文件中定义的符号是“code-start”,那么告诉CCS编译器的也应该是这个符号。而如何告诉CCS编译器,在property-->build-->C2000-->advanced options-->symbol management中可以找到entry-point的定义,将code-strat改为code-start即可。

网友H(2014-12-31):
楼上的应该是说的是CCS4以上的吧!要是还是在用 CCS3.3 那就是选择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Code Entry point(-e),将编辑框里面的code-strat改为code-start,会出现一个warning,不影响编程效果;将code-strat删除,警告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应该是说的是CCS4以上的吧!要是还是在用 CCS3.3 那就是选择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Cod ...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用的CCSv4

网友I(2015-04-12):
引用 网友G:
老帖了,索性回复一个便于后人学习。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是“code-start”而不是“code-strat”,应该是原工程 ...

这个贴真的好使,哎呀我找了一下无毛病,奶奶的终于解决了,waterZQ大神啊,膜拜

网友J(2019-04-23):
点赞!改后只有警告,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