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电源的用法,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作用

楼主(2013-07-10):
就是这样的电源,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mc7805不能满足我的需求,电流不够,我能用2级LM2596吗

一级就够,关键看你对电源的要求

网友A:
我用过LM2596   当初也因为电流不够想并联两块  但是发现存在很多问题
不能直接并联  还有均流等

网友B:
用1级LM2596就能输出5V,调节反馈端的电阻

网友C:
要看应用场景.通常对电源质量要求高的会用DCDC+LDO,如果电源质量要求不高,那可以直接用DCDC输出.这里的质量主要是说噪声和纹波的高低.所以如果想改成直接LM2596输出,一定要非常明确负载电路对电源的要求

网友D:
你的要求电流多大

网友E:
LZ自己搞的电路自己都不了解?
可能系统对5V要求比较高,但是直接从36V线性稳压到5V压差太大,所以中间加一级D2D

网友F:
7805电流不够、那就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应用场景.通常对电源质量要求高的会用DCDC+LDO,如果电源质量要求不高,那可以直接用DCDC输出.这里的质量 ...

电源要求比较高。
有过压等可能。
分成二级我也不清楚是不是这样的考虑。
我需要的电流起码要3A,所以MC7805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自己搞的电路自己都不了解?
可能系统对5V要求比较高,但是直接从36V线性稳压到5V压差太大,所以中间加一 ...

这个电路不是我画的。
关键是36V波动很大。能达到100V以上的脉冲,最坏情况是接近0.5S。还有负压。
原来的客户用的就是这样的电路,请大家分析这样的电路为什么可以?
现在的电流不满足需求,我要加大电流输出,把MC7805也换成2596不知道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要求电流多大

至少满足3A

楼主:
如果我的系统里面有核心板,A8的,还有一些外围。
我可否将核心板用LDO,外围功耗高的直接用DCDC?

LM2576出来的电源通过2个LDO,一个给外围供电,另一个LDO给核心板供电。如何呢?

网友G:
如果需要的电流很大,可以选用高质量的DCDC,外围低ESR电容,可以做到较小的噪声吧。TI、linear或者其他公司都有现成模块。

网友H:
围观牛人们的回答

网友I:
上面是一个开关稳压,下面是一个线性稳压,最后输出的5V纹波小,电流不大,估计1A左右。

网友J:
电流到2A发热就很严重,建议换电流大的芯片

网友K:
低压大电流输出,建议用同步整流型DC/DC,效率高很多,纹波和体积也好得多。

网友L:
36V的输入电压,只用25V的滤波电容,是图错了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我画的。
关键是36V波动很大。能达到100V以上的脉冲,最坏情况是接近0.5S。还有负压。
原来 ...

呵呵 楼主是做汽车电子的吧,输入能抛载到100多伏在汽车上很常见,其实很多芯片厂家的汽车级系列芯片有很多解决方案,而且我觉得LM2576这类的方案最好少用,因为市场上货源太乱,有时候供应商都不能保证他的上家供的货是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 楼主是做汽车电子的吧,输入能抛载到100多伏在汽车上很常见,其实很多芯片厂家的汽车级系列芯片有很 ...

请楼上指点,我不做汽车电子

网友:
可能5V要求比较高,两级转换后5V纹波较小。

网友N:
36v直接出5V,损耗太大,所以先出个8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