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扩展问题,解决不了就得改版了。。。

楼主(2013-07-10):
现在遇到一个极其郁闷的问题,在DSP外面扩展了两片SRAM,容量是256K*16bit,结果设计的时候我把这两个大哥的字节使能信号统统接地了。搞的现在貌似只能32位访问了。

想请教各位,8位访问会不会有问题啊。。

还有就是,现在如果把DSP访问SRAM的空间配置为8位访问,就会出错。。。是什么问题。。。

心情急切,表述不清的地方我在补充。。。

--------------------------
2片SRAM  型号是 CY7C1041CV33

网友A:
两片SRAM的part number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