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衰减器在高频段衰减不够

楼主(2013-07-10):
用色环电阻搭的固定衰减器,衰减器40dB,特性阻抗是50欧,采用π型衰减器结构图,在1M之后输出量就变得很大了只能衰减30倍左右,频率越大,衰减量越小了

网友A:
高频分压要在电阻两端并联适当的补偿电容. 找一些示波器的衰减电路看看.

网友B:
分布电感、电容会导致衰减不准。
走线焊接要注意减少分布参数的影响。
如果电阻的引脚很长,自然分布电感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分压要在电阻两端并联适当的补偿电容. 找一些示波器的衰减电路看看.

补偿电容改如何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用晶片电阻。

目前只有色环电阻,能问问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分布电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布电感、电容会导致衰减不准。
走线焊接要注意减少分布参数的影响。
如果电阻的引脚很长,自然分布电感变 ...

其中还没有线,就三个电阻,就是找不到很合适的电阻,和计算公式出来的阻值还相差一点代替的,

楼主:
各位大神,我做的11年电赛LC振荡那题,题中要求15M的振荡,衰减器的频带要和振荡器相匹配

网友B:
几兆的频率,随便的常用电阻,频响都是平坦的,肯定是器件搞错了,或者你的测试系统有问题:
不是50欧姆的系统、信号源频响有问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兆的频率,随便的常用电阻,频响都是平坦的,肯定是器件搞错了,或者你的测试系统有问题:
不是50欧姆的 ...

信号源的问题,这个我有想到,但是目前用的是EE1643函数信号发生器,函数输出,阻抗是50欧,器件也没搞错,但是2.5K的电阻是用2.4K 代替的

网友B:
终端接50欧姆负载了没有?
3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B:
而且,可以同时检测衰减器前面的幅度,可以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可以同时检测衰减器前面的幅度,可以对比。

终端负载50欧接了的,输入网络前段是接近一半的衰减的,就是输出端有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是测试的时候的信号接地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D:
来晚了,问题解决了,顶个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可以同时检测衰减器前面的幅度,可以对比。

结题给分怎么老出错,给点提示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