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5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无法保证传输门导通时序的严格同步。如果驱动不足,最好的办法是换用其它类型的芯片比如提高电压、采用差分传输等。

楼主:
我有想到时序难以严格同步的问题,也没有这样用过。
其实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前者,就是提供双保险,有一路坏了还可以继续工作,这样可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请问版主有什么好的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