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精密整流电路求解

楼主(2013-07-10):
如图,IN1输入AC0-1V交流信号,OUT输出。请教此电路该如何分析?正半周时D1、D2都截止,输出直接是IN1经过R1、R2到OUT,负半周该如何理解?

网友A:
半波整流电路,当输入为负时,D2导通输出,D1感觉限幅作用:lol

网友B:
来打酱油的,

网友C:
没感觉D1哪里限了,输入为高的时候感觉直接过去了。:lol

网友D:
此电路,去掉R4R5R6D3,再去掉D1,即可实现全波整流,但并不很精密。因输入正半周期是输入信号直接经R1R2R3分压由OUT端输出,要求后级输入阻抗很高才能够避免负载对分压比的影响。
D1仅仅是保护运放输入端之用。

网友E:
在网上搜索“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原理弄明白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R4R5R6D3的这个参考电压接到运放同相端。特别是R6阻值那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原理弄明白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R4R5R6D3的这个参考电压接到运放同相端。特别是R6阻值 ...

没什么用,至多是产生一个1~2mV电压来抵消运放失调。

网友E:
示波器是AC,还是DC,单电源运放,输出不会那么低,应该在AC吧

网友F:
1.  R4,R5,R6 只是个零点的参考电压调节电路.
2. 正如 5 楼所说: D1仅仅是保护运放输入端之用。如果用二极管整流, 那就精密不了.
3. 关于负半周. 运放其实就在这负半周起作用. 负半周时, 根据虚短条件, R2 需要向下的电流. 这是运放通过导通的 D2 给出高电压来实现的. 同时 OUT 也获得了整流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