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信号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3-07-11):
做了个简单的信号隔离电路,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没问题,可是做出电路板的时候却有问题了。(仿真能够得出1:1的电压,实际电路上却不行)
T1是个匝数比一样的变压器(电感量440MH),T2是个共模滤波电感。

问题:变压器T1初级和次级测量到的电压不对等。
请问这在实际电路中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A:
拍个你的实物图来看看
确定你的变压器是1:1?
输入时什么信号,幅值 频率?

输出量到多少?
波形图拍个来看看

网友B:
变压器T1初级和次级测量到的电压不对等,

没有说信号频率, 由于磁芯材料的原因, 变压器都有频率范围的. 总是有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你的实物图来看看
确定你的变压器是1:1?
输入时什么信号,幅值 频率?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视频信号是高频的,但是变压器材料和绕法的问题造成了较大的漏磁现象!所以电压就不对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T1初级和次级测量到的电压不对等,

没有说信号频率, 由于磁芯材料的原因, 变压器都有频率范围的. 总 ...

恩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