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一键开机的芯片有吗

楼主(2013-07-11):
类似于万用表里的,,因为板子空间有限,不能用原来自己搭的电路,,希望用集成的芯片,,
输入电流100MA以下,,输出电压3.3v

网友A:
万用表好像是电容充放电形式的,按一下电容有电,等电容放完电也就关闭了。高级点的是和数据处理一起做在一个单片机里。第一种搭的话用贴片元件1cm*1cm放得下了。第二种可以自己用1片Tiny13A搭,要加个稳压电路,还要烧写,不过功能多点。上次还看过用555搭的。用贴片元件都挺小的。现在没能接触到刻意用芯片作开关机的,帮不上忙了。

…{凝}…

网友B:
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按键唤醒在单片机系统里是非常常见的功能.

网友C:
一个开关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