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 串扰检测

楼主(2013-07-11):
       请问下有没有人知道双绞线串扰是怎么检测出来的啊!双绞线串扰即为一个线对中的一条线缆与另一不同线对中的线缆相互绞结。如下图所示。
两端的芯到芯的连接是正确的,而双绞线的线对没有构成完整的电路。
      有没有谁知道通过单片机及辅助电路怎么去检测双绞线是是否发生串扰。请大侠们指导一下哦!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兄弟,,,双绞线是解决差分电平结构问题的

楼主:
额,可是仪器比如说侧网仪是怎么样检测出来网线是否发生串扰呢?最近想学习下网线测试仪是怎样来检测网线串扰等线路故障的!!请您指导下哦

网友B:
用示波器测差分信号试试。

网友C:
一种思路:
在双绞线其中的一根上输出一定频率的载波信号,在双绞的另一根中应该能得到一定强度的感应信号;在网线中有8根线,检测其他7根线,哪个信号幅值最大应该就是跟输出信号的线是成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