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

楼主(2013-07-11):
单片机学习该怎么入手,以何种方式学习呢?

网友A:
怎么这么多人问这个问题。。。。

找个开发板,找个例程,一边看,一边改。。。。搞懂一个,其他的就好学了。。。

网友B:
你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学习的热情不够高哇

网友C:
搞一块开发板,自己去摸索

网友D:
找本教材,弄个开发板
先看看教材,了解开发过程,如果有C基础,就可以直接自己开发了。又不懂得就翻书,翻书找不到就来论坛问。

网友E:
要谈恋爱,让老伴陪着学,学得块~

网友F:
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个摇摇棒给女友呀:lol

网友G:
动手做项目,这是学电子的唯一“捷径”。

网友H:
个人建议,不要急于动手。
1、先仔细的弄明白单片机的原理。不需要很明白,大概记住就行了。
2、基本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可以买一份开发板。从框架、结构上看看例程,不求全懂,只要知道程序框架是什么样的就行。
3、这些完成之后,你可以很容易理解别人的代码。但是自己不一定写的出来。
4、最后一步才是写代码。写代码是个漫长的过程。很多细节、技巧都在里面,没有捷径。

个人认为,代码本身好坏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架构、框架的差异太大。理解框架本身对于以后写出好的代码至关重要。

网友I:
呵呵,入了几年门的表示同情,

网友J:
首先要有兴趣,后面就是从基础多学加多练。多看好的例程! :)

网友K:
找一个开发板,先模仿,然后再自己编写

网友L:
一起努力!

网友M:
同是新手,加油!

网友N:
先说说单片机,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8051单片机,它的资料比较多,用的人也较多,市场也很大,51单片机内部结构比较简单,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建议初学者将51单片机做为入门级芯片。单片机属于硬件,我强烈不推荐大家使用单片机仿真软件来学习单片机,也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使用仿真软件是学不会单片机的,硬件只有把它摆在你的面前,亲自操作它,才会有深刻的体会,才能学明白它。单片机这门课是一科非常重视动手实践的科目,不能总是看书,但是也不能完全不看书,我们需要从书中大概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各个功能寄存器,如果看的多了反而容易搞乱,尤其是现在市场上大多数讲单片机的书一开始就讲解较复杂的内存、地址、存储器什么的,更让初学者感到不知所云、难以入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先说说单片机,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8051单片机,它的资料比较多,用的人也较多,市场也很大,51单片机内 ...

又有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