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8035的手册中没有COMPCTL寄存器

楼主(2013-07-11):
在28035例程epwmdceventripcomp中使用到了COMPCTL寄存器,但是在手册中并没有找到,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在ADC那个文档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ADC那个文档里面的

似乎没有的啊。。。

网友B:
GpioCtrlRegs.AIOMUX1.bit.AIO2 = 2;    // Configure AIO2 for CMP1A (analog input) operation
Comp1Regs.COMPCTL.bit.COMPSOURCE = 0;
Comp1Regs.COMPCTL.bit.CMPINV = 0;
Comp1Regs.COMPCTL.bit.COMPDACEN = 1;
Comp1Regs.COMPCTL.bit.SYNCSEL = 0;        //Comp2Regs.COMPCTL.bit.QUALSEL = 0;
Comp1Regs.DACVAL.bit.DACVAL = (int)(p_Debug2);
GpioCtrlRegs.AIOMUX1.bit.AIO4 = 2;    // Configure AIO4 for CMP2A (analog input) operation
Comp2Regs.COMPCTL.bit.COMPSOURCE = 0;
Comp2Regs.COMPCTL.bit.CMPINV = 0;
Comp2Regs.COMPCTL.bit.COMPDACEN = 1;
Comp2Regs.COMPCTL.bit.SYNCSEL = 0;        //Comp2Regs.COMPCTL.bit.QUALSEL = 0;
Comp2Regs.DACVAL.bit.DACVAL = (int)(p_Debug3)

可否参考一下  没找到相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没有的啊。。。

附件48页

网友B:
这里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提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48页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件48页

感谢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