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cm音频压缩解压不稳定

楼主(2013-07-11):
我最近在用adpcm压缩解压数据,具体的流程是:在一块电路板上以6k的速度采集声音信号并将其用adpcm压缩后发送出去,另外一块电路板上接收到数据后将其用adpcm解压出来并用dac将其播放出来。(补充哦一点,我测试的时候用的声音信号是标准正弦波)。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解压出来的数据虽然还是正弦波的规律,但是明显比我的数据要大,我的数据采集回来最大也就是4095,但是解压出来的数据有几万的。而且解压出来这个波形的振幅一直在变化。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1、ADPCM是有损压缩,按标准的算法,超过fs/4的信号,恢复得不好。
2、你可能没有处理好溢出问题。
3、注意你是否使用了有极性的数据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PCM是有损压缩,按标准的算法,超过fs/4的信号,恢复得不好。
2、你可能没有处理好溢出问题。
3、注意 ...

你说的没处理好溢出问题是指的什么呢?数据好好的,为什么会溢出啊,求指教。

网友A:
你看看压缩、解压缩时,是否有加或减一个差值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