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样一次更改选定部分元件的参数

楼主(2013-07-11):
不知AD中像PROTEL99那样的界面(如图)在哪,可以一次更改选定参数或一次全部更改参数

网友A:
右键单机某个元器件,选定第一个查找相似对象,然后“ctrl+A”选定所有符合条件的对象,再按“F11”进行你想要的操作。

网友B:
全局个性啊,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