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2206谁用过,帮忙解答问题

楼主(2013-07-11):
此信号产生模块中的FM调变和FSK调变怎么用    一直没明白
还有如果要产生方波的话  必须要比较器比较后才能产生吗
这个芯片时间长了   是否会停产  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网友A(2017-05-02):
好像没有更好的替代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更好的替代产品吧!

好多年前的问题了    我都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多年前的问题了    我都忘了

嗯,我最近接触的这个芯片。它应该可以用来做正弦波发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最近接触的这个芯片。它应该可以用来做正弦波发生器吧!

我记得  好几种波都可以
我们当时还那它产生两路波  然后叠加到一起
采集后通过滤波算法去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  好几种波都可以
我们当时还那它产生两路波  然后叠加到一起
采集后通过滤波算法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