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13-07-11):
当两片PIC单片机的I/O口连在一起,中间接个限流电阻,同时设置为输入时,对这两个I/O口电平检测,是高还是低?我仿真的是低,但是实际项目中是高,求解,最好能带上原因分析。

网友A:
这个有啥意义啊?
同时设为输入口
至少得搞个电阻上啦到电源吧。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PIC没用过,可能跟你芯片的默认上下拉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啥意义啊?
同时设为输入口
至少得搞个电阻上啦到电源吧。

在数据相互传输的时候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没用过,可能跟你芯片的默认上下拉有关吧

单片机是不是一般都是固定的上拉或下拉啊,加入设置为输入时是下拉,输出为上拉,这些都是固定的,是不是?

网友C:
把两个输入接一起,又没有接其他信号,真是异常少见的接法啊。
一般么,输入总是和输出配对一起用的。

理论上应该为高吧,因为IO口作为输入时,一般情况下都有弱上拉的。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没个型号单片机不尽相同,也有的是浮空的,得看数据手册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没个型号单片机不尽相同,也有的是浮空的,得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个输入接一起,又没有接其他信号,真是异常少见的接法啊。
一般么,输入总是和输出配对一起用的。

是啊,就是防止烧坏芯片在不传输的时候都设置为输入,有数据的时候再变换相应的I/O口方向进行传输,实际操作是高,但是在proteous仿真时是低,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我知道了,这个I/O口有弱上拉,对相应的弱上拉启动寄存器设置就可以了,仿真中因为没有设置这个寄存器,还是要仔细阅读手册啊。谢谢各位大侠的启发指点了。

网友D:
首先都输入没有意义的

结果取决于是否上拉,下拉了,如果浮空,0,1都可能的

网友E:
是这样的,因为IO设置为输入的时候,处于高阻态,而在输入状态下,MCU端口并不是完全关断,而是有一定的泄露电流(5-1000nA),所以你会在IO上测量到一个对地的电压。希望以上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所以在一些低功耗的设计中,不推荐悬空的输入状态。通常的建议是设置为输出,并且置低。

网友F(2014-03-04):
除了限流电阻,还需要上拉电阻,否则,这样的通讯很不稳定。

用2个IO口,这样一接,不久可以模拟IIC接口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