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proteus

楼主(2013-07-11):
上面的仿真图中,为什么AT89C51与AT89C2051在运行过程中相互干扰(两个IC程序不同,若不执行AT89C51时,AT89C2051工作正常,反之,AT89C51工作正常),AT89C2051(P3.0,P3.1)是连接AT89C51的(P2.0,P2.1)

网友A:
还真没在proteus上试过两个MCU
据说proteus上两个MCU不能同步执行,只能一个MCU的中断条件作为另一个的开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在proteus上试过两个MCU
据说proteus上两个MCU不能同步执行,只能一个MCU的中断条件作为另一 ...

若想实现此功能仿真,有没其他的设计或改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想实现此功能仿真,有没其他的设计或改动呢/

可以用proteus仿真一个,另一个用实际的电路,通过串口通讯

网友A:
在网上找了找,也没找到用proteus同时仿真两个MCU的案例

网友B:
嗯,还真没弄过两个MCU同时工作的呢,改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