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XL345的读数不正确?

楼主(2013-07-11):
从网上掏了ADXL345模块,与单片机连接,用单片机I/O模拟4线制SPI,读取加速度值。
设置测量范围16g,数据又对齐,DATAREADY中断,程序调试后,正确地读到芯片的ID值0xe5,并且通过对xyz偏移寄存器的写读操作,证明对345的读写程序完全正常,但是读到的三轴加速度数据却不正确。
通过对读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把 DATAx0(0x32)、 DATAx1(0x33)、DATAy0(0x34)、 DATAy1(0x35)、DATAz0(0x36)、 DATAz1(0x37)的顺序颠倒一下,即把寄存器0x37当做 DATAx0,0x36当做DATAX1......0X32当做DATAz1,三轴加速度就对了,这时为什么呀?!!

网友A:
顶一下,说两点看法,互相学习
1:SPI读寄存器顺序是否正确,
2::345是如何放置的,可将芯片水平放置,X=0,Y=0,Z=1g试一下

网友A:
多半是程序逻辑问题

网友B:
仔细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说两点看法,互相学习
1:SPI读寄存器顺序是否正确,
2::345是如何放置的,可将芯片水平放置,X=0 ...

一次性的读写345多个寄存器,只能按从小到大相邻地址顺序读取,想把顺序搞错都难啊!
我已经说过,“并且通过对xyz偏移寄存器的写读操作,证明对345的读写程序完全正常”---方法是先往三个偏移寄存器写入数据,再读出出来,读出来的值与原来写入的值完全相同。因此不用怀疑我的读写子程序的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手册吧

手册看得仔细呢。
“如果把 DATAx0(0x32)、 DATAx1(0x33)、DATAy0(0x34)、 DATAy1(0x35)、DATAz0(0x36)、 DATAz1(0x37)的顺序颠倒一下,即把寄存器0x37当做 DATAx0,0x36当做DATAX1......0X32当做DATAz1,三轴加速度就对了,这时为什么呀?!!”
我为什么下这个结论?因为我按照6个寄存器顺序颠倒的方式,计算加速度和倾斜角,得出的数值完全正常!因此“顺序颠倒”的结论不是空穴来风。我都怀疑我买到不完全兼容的山寨芯片。

网友B:
应该是大小端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大小端的问题吧

除了大小端的问题,还有X轴数据变Z、Z变X的问题。

楼主:
当我用  ReadFromADXL345ViaSpi(0x32, 6 , BUF); //读0x32--0x37六个寄存器。
读出三轴加速度时,BUF[0]实际情况是Z轴高字节,BUF[1]是Z低字节,BUF[4]是X高字节,BUF[5]是X低字节,这跟手册上定义的三轴寄存器顺序刚好颠倒了。

楼主(2013-08-21):
用过的请说说。

楼主:
还是给大家汇报一下:最后通过IIC接口实验成功了!

网友C(2014-02-14):
引用 楼主:
还是给大家汇报一下:最后通过IIC接口实验成功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的IIC读数不正确,ID读数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的IIC读数不正确,ID读数正确

多字节数据读写的字节顺序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字节数据读写的字节顺序搞错了。

能帮下忙吗?我用IIC读出来的数据:
静止在桌面上得读数是这样子的
x:ff9f
y:ffa3
z:0533
照道理应该是0,0,1才对吧,求指导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字节数据读写的字节顺序搞错了。

我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呢,如果可以的话,能贴出你的读数截图么

楼主:
可以去AD论坛看看有关帖子http://ezchina.analog.com/community/mems

网友D:
mark一下,现在也在做ADXL345

网友C:
兄弟,帮忙解决下问题,可以么?还是调试错误啊,ID和写进去的值可以正确读取,但是三轴的值读取就是错误的,模拟I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帮忙解决下问题,可以么?还是调试错误啊,ID和写进去的值可以正确读取,但是三轴的值读取就是错误的 ...

说明IIC读写时序、单字节读写基本正确。
但是多字节读写呢?我就在这个上犯错,设置多个连续寄存器值时,把数据搞颠倒了,把应该写到2D寄存器的数据,写到30寄存器了;把应该写到30寄存器的数据,写到2D寄存器去了;结果配置不对,就没有中断信号。读取也一样搞颠倒了,出现数据混乱(颠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IIC读写时序、单字节读写基本正确。
但是多字节读写呢?我就在这个上犯错,设置多个连续寄存器值时, ...

貌似没有吧,我连续读取6个寄存器的值保存在数组BUF[]中,相关代码是这样子的
for (i=0; i<7;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 = ADXL345_RecvByte();
。。。
}
读取之后,
X轴的数据:((BUF[1]<<8)|BUF[0])
Y轴的数据:((BUF[3]<<8)|BUF[2])
Z轴的数据:((BUF[5]<<8)|BUF[4])
这样应该没错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IIC读写时序、单字节读写基本正确。
但是多字节读写呢?我就在这个上犯错,设置多个连续寄存器值时, ...

这是我的代码,楼主能帮忙看下么?

楼主:
看不出什么问题。对ADXL345的初始化部分的寄存器设置值没仔细对照手册,不如直接COPY网上例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呢,如果可以的话,能贴出你的读数截图么

给你贴个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出什么问题。对ADXL345的初始化部分的寄存器设置值没仔细对照手册,不如直接COPY网上例程试试? ...

copy下来的也试过了,还是一样,郁闷死了,搞了三个星期了,实在是没办法才求助兄弟的,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你贴个图。

或者说是我数据转换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有没有硬件电路的问题呢,比如供电质量、接口电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py下来的也试过了,还是一样,郁闷死了,搞了三个星期了,实在是没办法才求助兄弟的,望不吝赐教啊 ...

copy的配置,测量结果数据也一样吗?结果的6个寄存器值分别是多少?

楼主:
你的程序,部分子程与网上例程时序稍有不同,多了起始的时钟拉低【  WriteSCL0();】,把它拿掉试试看。
如下是我的: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__delay_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__delay_us(5);                 //延时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dat&0x80)
                        SDA=1;
                else
                        SDA=0;
        SCL = 1;                //拉高时钟线
        __delay_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__delay_us(5);             //延时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TRISD0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__delay_us(5);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__delay_us(5);             //延时
    }
        TRISD0 = 0;
    return dat;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程序,部分子程与网上例程时序稍有不同,多了起始的时钟拉低【  WriteSCL0();】,把它拿掉试试看。
如 ...

效果一样的呢,你的读数是转换成加速度了么

楼主:
结果的原始数据---低字节在前。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py的配置,测量结果数据也一样吗?结果的6个寄存器值分别是多少?

我读出来再转换成加速度值,去掉高四位(符号位),读数分别是x=3.32,y=5.25,z=6.41,静止平放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硬件电路的问题呢,比如供电质量、接口电平等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SDA和SCL均上拉到3.3V的,VDD和VS均接在3.3V,方便加QQ细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SDA和SCL均上拉到3.3V的,VDD和VS均接在3.3V,方便加QQ细聊嘛? ...

你把Q号发站内私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一样的呢,你的读数是转换成加速度了么

有小数点的是,35#楼是原始数据。

网友E(2015-11-23):
引用 楼主:
多字节数据读写的字节顺序搞错了。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用ADXL345做课程设计,用的I2C,现在有几个问题麻烦请教您。
我直接读取DATAX0~DATAZ1的数据,操作如下:
GravityData.Xout = (u16)I2C_ReadByte(DATAX1);
GravityData.Xout <<= 8;
GravityData.Xout += (u16)I2C_ReadByte(DATAX0);
我把这个GravityData.Xout数据直接通过串口打印,但是输出的数据只有正,没有负,我是13位分辨率,16g模式,数据手册说高四位为符号位,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字节数据读写的字节顺序搞错了。

而且在这个模式下,敏感度是3.9mg/LSB,这个3.9是用1/256即1/2^8来得到的,13位分辨率不应该是1/2^1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