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视锐ZYNQ开发板-ZingSK嵌入式入门设计--Linux_Hello_LED

楼主(2013-07-11):
    ZingSK嵌入式入门设计--Linux_Hello_LED

一、概述
   本例程在ZingSK入门设计--Hello_LED基础之上,通过编写Linux下的LED驱动程序,使用户可以在应用层通过Linux系统的标准接口来访问设备,而不用关心寄存器等具体的硬件问题,本篇将介绍ZingSK-Linux下LED驱动的编写及Device Tree的配置。

硬件平台:ZingSK开发套件
开发环境:Windows7-32位、VMware 9.0 + Ubuntu 12.04、arm- xilinx- linux-gnueabi交叉编译环境
嵌入式Linux: zynq_base_trd_14.3(基于ZingSK修改)

LED例程运行需要一系列二进制文件如下表所示:

文件名        描述

BOOT.BIN        由EDK bootgen工具创建,包含 FSBL (First Stage Boot Loader), FPGA bit-stream, U-Boot(基于zynq_base_trd_14.3构建)
uImage        Linux kernel(基于zynq_base_trd_14.3内核编译)
devicetree.dtb        Device Tree Blob
uramdisk.image.gz        根文件系统
led_driver.ko        LED驱动
led-test        LED测试程序
   表1-1
二、软件设计
   1、Device Tree修改部分:
   添加led节点:

  led: led@65e00000 {
          compatible = "zing,led-1.00.a";
          reg = < 0x65e00000 0x10000 >;
          xlnx,dphase-timeout = <0x8>;
          xlnx,family = "zynq";
          xlnx,num-mem = <0x1>;
          xlnx,num-reg = <0x1>;
          xlnx,s-axi-min-size = <0x1ff>;
          xlnx,slv-awidth = <0x20>;
          xlnx,slv-dwidth = <0x20>;
          xlnx,use-wstrb = <0x0>;
          } ;

  compatible 属性是一个字符串的列表,列表中的第一个字符串表征了结点代表的确切设备,是连接驱动与硬件平台信息的桥梁。

  LED驱动是一个简单的字符设备驱动。
  代码片段:
  驱动probe函数,注册设备:
  static int driver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result;
          result = led_init(pdev->dev.of_node);
          if (result < 0) {
                  pr_err("%s: error %d\n", __func__, result);
                  return result;
          }
          pr_info("led: driver probed!\n");
          return 0;
  }
  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的映射:
  pLED_BASEADDR = of_iomap(np, 0);
  if (pLED_BASEADDR == NULL) {
          pr_err("of_iomap error!\n");
          return -ENOMEM;
          }
  LED节点中的compatible属性:
  static struct of_device_id led_of_match[] __devinitdata = {
          {.compatible = "zing,led-1.00.a"},
          { /* end of table */ },
  };

   应用程序通过ioctl函数对LED进行操作:
  #ifdef  IOCTL
          while(1)
          {
                  if(ioctl(fd, LED_ON, i) < 0)
                  {
                          perror("ioctl");
                          return -1;
                  }
                  usleep(200000);
                  ioctl(fd, LED_OFF,i);
                  usleep(200000);
                  i += 1;
                  if(i > 11)
                          i = 0;
          }
  #endif
三、快速启动
   在ZingSK上启动LED例程需要一下几步:
   · 格式化TF并将表1-1中所有文件拷贝到其中。
   · 将TF卡插入ZingSK的TF卡插槽中。
   · 确保ZingSK板卡跳线正确设置为TF卡启动模式。
   6V电源、USB-UART连接线
   以下分步介绍:
 开发板连接6 V电源(JP1),不要打开电源。

 图 1-1

 将包含了LED例程二进制文件的TF闪存卡,插入到Zing SK开发板的TF卡插槽内。

 图 1-2

 用USB Type-A -USB Mini-B 电缆连接开发板UART与电脑.

 图 1-3

 使用“设备管理器”,以确定COM端口。 打开一个串口调试程序,配置为115200/8/n/1/n。

 图 1-4

 图 1-5

 打开电源开关(SP1) ,开发板上电运行。

 图 1-6

 在串口调试工具的窗口将会显示Linux的引导过程。

 图 1-7

 约半分钟左右,串口调试工具的窗口将会显示zynq>提示符,首先加载LED驱动”insmod  /mnt/led_driver.ko”,然后键入”/mnt/led-test”运行LED测试例程。

 效果图

网友A:
没图,我真想封了你

网友A:
要转就好好转

网友B:
是的哈,弄得知识不是知识,广告不是广告的

网友C:
价格啊,是硬伤,一款Z的开发板都要3000大洋,弄的想移植个ARM的IP来玩系统了

网友D:
实在太贵了,还不如自己做一个!!!

网友E:
这板子多少钱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在太贵了,还不如自己做一个!!!

;P欢迎自己做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多少钱一个

估计3000元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3000元左右

好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好贵

不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好贵

一点都不贵,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贵,亲

我一个月工资才比这个多一点  贵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月工资才比这个多一点  贵死了

:L工资那么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工资那么少啊

挺多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工资那么少啊

今年的本科狗出来在广州基本就是这个价钱   悲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今年的本科狗出来在广州基本就是这个价钱   悲催啊

:L妄自菲薄

网友A:
以后会慢慢成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后会慢慢成长啊

我问了好多刚刚毕业的  差不多就是这些   今天公司招人难  应届生找工作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