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里面的怎么使用cos函数呢

楼主(2013-07-11):
mplab 里面的怎么使用cos函数呢,我直接用结果一直不对:'(

楼主:
我比较二了下,解决了

网友A:
难道把弧度和角度给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把弧度和角度给弄错了?

是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呵呵

我一猜就是。。。因为我也二过。。。: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