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和DA的精度怎样?

楼主(2013-07-11):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还是看手册吧,msp430不同的系列AD和DA的精度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B:
430不同系列有12位AD,也有10位的AD,以数据手册为准,写几位的就是几位的精度

其他的微控制器,同等价位的一般AD都是差不多的,有些公司的数据手册,会把一些经过硬件均值或者软件调整以后的精度写为标称精度,但一般在数据手册中都会注明测试条件

网友C:
芯片带的设计方便的。

网友C:
精度还是外部电路设计比较好的。

网友D:
这个MSP430单片机的AD、DA的精度的有10位的、12位的、还有16位、24位的,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E:
这段时间用过感觉还是不错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