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GPIOA初始化,都已解决

楼主(2013-07-11):
现有两块板子,芯片是STM32F051C8,现象一样:
1.第一次点击仿真下载,正常。
2.单补执行如下函数,执行到XPS_ENO1_L;时,st-link报错,internal_error...
void XPS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XPS_ENO1_L;
}
3.关闭MDK,重启MDK,再次点击仿真下载按钮,始终出现一下错误。重启电脑,单板也一样报错。

网友A:
第一张截图表示找不到M0了,初始化A口,把SWD给改写了?

楼主:
应该如何初始化A口,我的程序根本没有涉及到SWD啊,SWD是PA13

楼主:
我的原理图。。。谢谢!

楼主:
连接问题已经解决,参考的这篇**
http://zhyong319.blog.163.com/blog/static/6857205201276105311857/
但为啥GPIOA初始化会改写SWD啊,因为代码里面根本没有涉及到SWD这个管脚啊,求帮助啊。
请看程序
void XPS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XPS_ENO1_L;
}

楼主:
顶,没人愿意回答啊。悲催啊

网友B:
楼主  帮你顶一个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仔细查一查资料   顺便看看技术手册  应该就有思路了   顶一个

楼主:
多谢楼上支持啊。纳闷啊,我的程序没涉及到SWD这个管脚啊。。。

网友C:
PA13,PA14不是默认为SWD口,如果没配置PA口,应该就可以调试的.

楼主:
楼上,现在我要配置PA口的其他引脚

网友D: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   需要顶一个   不错

楼主:
程序没变,GPIOA初始化后,st-link不在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神奇的好了,。。。,

网友E(2017-03-16):
我擦,我现在调STM32f091也出现这种问题,明明配的是串口PA9和PA10,没有弄到SWD,第一次烧进去,第二次就出现楼主这种情况,关键按照这种按复位键的方法还恢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