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电不能配置

楼主(2013-07-11):
在做开关机实验中发现FPGA(XILINX S6)偶有不能配置的情况,FLASH我用的是ATMEL的AT45DB0321D,FPGA和FLASH用同一电源供电,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上电顺序有问题呢?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上电的时候 flash还没准备好,就开始配置了,导致crc出错。解决问题有2种,第一 ...

;P那还不是我说的上电顺序问题?

网友C(2020-04-23):
请问这问题能答一下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