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基础的问题,别喷我,基础不太好

楼主(2013-07-11):
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写,是以哪一个节点作为参考来写的。楼主电路分析和模电还挂着,就不要喷我了。我用KVL联立KCL和VCR写出来的和这个结果是一样的,这个题目本来是让理解用叠加原理写方程的,但是她这个一步就写出来了,楼主不习惯这种思维,求解释。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是没有人回我吗?里面的三分之一算什么?怎么理解?是不是由电源等效变换从电压源的图变为电流源的图之后,那三个并联的电阻可以当做串联的一个电阻?

网友A:
三个电阻是并联,所以乘以三分之一

网友B:
电流源US2/R和电流源US1/R并联后等效为一个电流源(US2/R - US1/R),该等效电流源并联三个相同的电阻R,每个电阻里的电流就是等效电流源电流的1/3。

楼主:
理解了,不好意思,脑子迟钝了,短路了脑子。老想着写KCL或者KVL就想着找节点去理解了,节点节点,满脑子都是节点就像我这样陷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