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_道歉

楼主:
早年,记不清日期了,在21ic上发表了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被转载,其中的电路3两个二极管画反了,输出为反向,特此道歉。

网友A(2013-07-11):
替oldzhang重贴一个。

网友A:
图3仿真

图3仿真波形

网友B:
分类很细,至少还能再加5种:

网友C:
第十种挺有意思

楼主:
图中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的名称,纯属本人命的名,只是为了区分;除非特殊说明,增益均按1设计.

图1是最经典的电路,优点是可以在电阻R5上并联滤波电容.电阻匹配关系为R1=R2,R4=R5=2R3;可以通过更改R5来调节增益

图2优点是匹配电阻少,只要求R1=R2

图3的优点是输入高阻抗,匹配电阻要求R1=R2,R4=2R3

图4的匹配电阻全部相等,还可以通过改变电阻R1来改变增益.缺点是在输入信号的负半周,A1的负反馈由两路构成,其中一路是R5,另一路是由运放A2复合构成,也有复合运放的缺点.

图5 和 图6 要求R1=2R2=2R3,增益为1/2,缺点是:当输入信号正半周时,输出阻抗比较高,可以在输出增加增益为2的同相放大器隔离.另外一个缺点是正半周和负半周的输入阻抗不相等,要求输入信号的内阻忽略不计

图7正半周,D2通,增益=1+(R2+R3)/R1;负半周增益=-R3/R2;要求正负半周增益的绝对值相等,例如增益取2,可以选R1=30K,R2=10K,R3=20K

图8的电阻匹配关系为R1=R2

图9要求R1=R2,R4可以用来调节增益,增益等于1+R4/R2;如果R4=0,增益等于1;缺点是正负半波的输入阻抗不相等,要求输入信号的内阻要小,否则输出波形不对称.

图10是利用单电源运放的跟随器的特性设计的,单电源的跟随器,当输入信号大于0时,输出为跟随器;当输入信号小于0的时候,输出为0.使用时要小心单电源运放在信号很小时的非线性.而且,单电源跟随器在负信号输入时也有非线性.

图7,8,9三种电路,当运放A1输出为正时,A1的负反馈是通过二极管D2和运放A2构成的复合放大器构成的,由于两个运放的复合(乘积)作用,可能环路的增益太高,容易产生振荡.

精密全波电路还有一些没有录入,比如高阻抗型还有一种把A2的同相输入端接到A1的反相输入端的,其实和这个高阻抗型的原理一样,就没有专门收录,其它采用A1的输出只接一个二极管的也没有收录,因为在这个二极管截止时,A1处于开环状态.

结论:
虽然这里的精密全波电路达十种,仔细分析,发现优秀的并不多,确切的说只有3种,就是前面的3种.
图1的经典电路虽然匹配电阻多,但是完全可以用6个等值电阻R实现,其中电阻R3可以用两个R并联.可以通过R5调节增益,增益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最具有优势的是可以在R5上并电容滤波.

图2的电路的优势是匹配电阻少,只要一对匹配电阻就可以了.

图3的优势在于高输入阻抗.

其它几种,有的在D2导通的半周内,通过A2的复合实现A1的负反馈,对有些运放会出现自激. 有的两个半波的输入阻抗不相等,对信号源要求较高.
两个单运放型虽然可以实现整流的目的,但是输入\输出特性都很差.需要输入\输出都加跟随器或同相放大器隔离.

各个电路都有其设计特色,希望我们能从其电路的巧妙设计中,吸取有用的.例如单电源全波电路的设计,复合反馈电路的设计,都是很有用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如果能把各个图的电路原理分析并且推导每个公式,会有受益的.

这是当年的图附的文本说明,由于当年没有仔细仿真,有的图增益也不是1.

楼主:
4楼xukun977提供的第一个图,由于二极管在小信号100mV时无法导通,好像不能称为精密整流
4楼xukun977提供的第二个图,可能桥式整流的四个二极管忘记画了另外两个,如果补全四个二极管,这个图确实可以用于精密整流,当时没有收录的原因是输出两端都是浮地的
如果哪位还有其他精密整流的图,也请贴出,学习学习。

网友D:
我X...哥就是照着网上搜索到的这个图做了一个小东西,结果发现输出反相,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反相放大电路......

早说是二极管接反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X...哥就是照着网上搜索到的这个图做了一个小东西,结果发现输出反相,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反相放大电路.... ...

还是没搞清楚该电路如何工作,copy过来就上板子,倒是仔细想想再画板子啊。
其实,把两支二极管反过来就行,根本不必再加一级反相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X...哥就是照着网上搜索到的这个图做了一个小东西,结果发现输出反相,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反相放大电路.... ...

二极管换个方向就反向了。

网友E:
很全面的资料,收藏一下!

网友F:
额!…有学者的风度!…

网友G:
不读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分类很细,至少还能再加5种:

牛!你这个是暴走漫画型

网友I:
引用 楼主:
4楼xukun977提供的第一个图,由于二极管在小信号100mV时无法导通,好像不能称为精密整流
4楼xukun977提供的 ...

有道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X...哥就是照着网上搜索到的这个图做了一个小东西,结果发现输出反相,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反相放大电路.... ...

能给我说下这些电路有什么用吗

楼主:
再说声对不起,还麻烦“西门”加反相器了

网友K:
好帖子一定要顶
赞楼主一个

网友L:
挺全的了这资料~~不错

网友M:
赞楼主!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与发扬。

楼主:
29楼:
教教我如何在回帖时把楼上的帖子复制粘贴,以不同色分开

网友N:
我辛苦一下,
顶一个。

网友O:
值得收藏,支持一个

楼主:
还有其他的精密整流电路,请贴出来

网友P:
好貼  給力!! mark

网友Q:
可以做个pdf文档出来么

楼主:
是整个做个PDF文档吗,图有的,TXT的文本也有的

楼主:
万用表中的“交流”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半波精密整流电路,带补偿,输入电压不大于200mv,
这是数字万用表中的交流转直流的电路,这个电路的优点是只对交流部分转换,直流输入几乎不受影响。

楼主:
这两个是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图A 是经典的精密半波整流电路,由反相放大器构成,缺点是小信号失真大。
图B 是正相增益3,反相增益为1的精密整流电路,优点是小信号失真小,低通滤波后精度高。
当然图B 的正相增益也可以设计为2,或者其他。如果正相增益为2,就是十种精密全波图3 的前半部分。
这两个图可以分别称为:
反相放大器半波精密整流电路(图 A)
同相放大器半波精密整流电路(图 B)

楼主:
万用表中的“交流”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很有特点,只对交流起作用,直流输入不起作用。

楼主:
交流交流

网友R:
这种电路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用来需要测量交流参数

网友S:
楼主能再给些相关的解析资料就更好了!

楼主:
这些都是十多年前搜集整理计算的,那时还不会用仿真的。

网友T(2013-08-12):
好,太好了

网友U:
目前我没用到这种电路 带运放的整流?什么好处啊  电流很小吧用在什么地方啊? 求通俗解答

网友V:
没有在板子上实践,还不知道效果。

网友W:
楼主还能想起来改正。。。

网友X:
原来你就是原创作者呀,佩服。

网友Y:
主要是在高精密万用表里的吗?

网友Z:
不错的参考图

网友AA:
不错啊,先留着

楼主:
主要是在高精密万用表里的吗?

主要用来测量交流小信号参数,万用表中用55楼的图比较好

网友AB:
mark“十种精密整流电路”:lol

网友AC:
好样的,精神可嘉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替oldzhang重贴一个。

chang老师 这种整流电路该怎么分析,一直看不懂这种电路。以图1 经典型为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AD:
chang老师 这种整流电路该怎么分析,一直看不懂这种电路。以图1 经典型为例。 ...

详细写出来工作过程太麻烦,而且于学生没有什么好处。
自己分析,注意
1、输入为正和输入为负两种情况分开分析。
2、输入为正和输入为负,两支二极管必定一种种情况这支导通另支截止,另一种情况这支截止另一支导通。图1经典型,输入为正时D1截止D2导通。
3、运放A1在输入为正和为负时均工作于线性状态,“虚断、虚短”成立。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详细写出来工作过程太麻烦,而且于学生没有什么好处。
自己分析,注意
1、输入为正和输入为负两种情况分 ...

大致明白了  ,就是不明白R4接在哪里干嘛。当输入在正半轴时, A2的反相端有两个输入端  ,应该构成加法运算电路,Ui为正,R3输入端应该是负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D:
大致明白了  ,就是不明白R4接在哪里干嘛。当输入在正半轴时, A2的反相端有两个输入端  ,应该构成加法 ...

既然不明白R4接在那里干嘛,那就把R去掉,分别计算一下正半周和负半周电路的增益,或者仿真。然后接上R4,再计算或者仿真。

网友AE:
顶楼主,实际产品中用了图1的电路,稳定性还行但精度不是很好,
图1 最具有优势的是可以在R5上并电容滤波,实际中用了此电路,输入0~4V交流50Hz电压时,滤波电容用47uf,发现无法完全滤波成直流,会有几个mv的电压波动,随输入电压增大波动越大,最大到十几个mv,增大滤波电容可以减小但无法消除,除非用很大容量的电容,可这样动态响应就太慢了。

也不知道是否是元件选择有要求,可滤波后有纹波确实存在,幸好当时要求的精度及响应不高。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我X...哥就是照着网上搜索到的这个图做了一个小东西,结果发现输出反相,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反相放大电路.... ...

哥们,你给我上了一课啊!谢谢,哈哈!

网友AG(2013-09-11):
引用 网友D:
我X...哥就是照着网上搜索到的这个图做了一个小东西,结果发现输出反相,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反相放大电路.... ...

:L

网友AH:
大神能分析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小弟初学者

网友AI:
楼主严谨的精神可嘉,佩服!学习!

网友AJ:
好多牛XX的人

网友AK:
整流出来的直流是正的还是负的呀?

网友AK:
引用 楼主:
半波精密整流电路,带补偿,输入电压不大于200mv,
这是数字万用表中的交流转直流的电路,这个电路的优点 ...

您这个精密半波整流出来的电压是正的,还是负的

网友AL:
学习人员多多交流

网友AM:
电路结构只是框架而已,最终性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使用器件的性能和电路实际制作工艺的吧,呵呵呵

网友AK:
按照图A的接法,上电就炸运放了。  晕 接地是不是要加个电阻

网友AN:
留着以后用

网友AO(2013-10-31):
顶···想想用的哥们一定被上面骂惨了··呵呵

网友AP:
好负责啊  顶起!!!

楼主:
第十种不用二极管的整流电路,对运放要求苛刻,
1 必须是单电源运放,输入轨,输出轨都能到达地
2 没有反转现象,即输入为负值时,输出要为0,
有人说LMV358满足要求,但是没亲自试验过

网友AQ:
楼主真负责任

网友AR:
佩服楼主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赞一个。

网友AS:
就冲楼主这态度,就顶顶

网友AT:
这些电路应用在那些方面?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2013-11-30):
这个万用表中测量交流用的半波整流电路的输出是正的,大于0。

网友AU:
请问楼主:
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能否用于检测AD9580 DDS输出的高达45Mhz的mV值?
先谢谢了!

楼主(2014-01-01):
引用 网友AU:
请问楼主:
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能否用于检测AD9580 DDS输出的高达45Mhz的mV值?
先谢谢了! ...

不行,一是电压太小,二是频率太高

网友AV:
经典资料,,收藏

网友AW(2014-02-05):
楼主认真。
值得表扬。
做事情一定要认真

网友AX(2014-03-29):
这个确实比较犀利

网友AY:
留个脚印,这个经典。

网友AZ(2014-04-30):
看不懂电路图,悲哀啊!

网友BA:
全波整流在那些方面应用比较多。

网友BB:
菜鸟学习了。mark下。

网友BC:
收藏了,电源的确很重要

网友BD:
Oldzhang is a warm - hearted man.

网友BE:
很好的资料,这几天正在看整流滤波方面的东西,整流后的滤波电路如何设计呢,比如LC低通滤波的设计等

网友BF(2014-06-01):
楼主是个严谨的人,向您致敬!

网友BG:
版主,您好,我要整流的电压信号驱动能力很弱,类似变压器互感产生的,那么内阻还比较大,这样是不是应该选图3那个?
那么R1=R2,R4=2R3,R2和R4是什么关系?另外基准值R3取多大,10K? 在线等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BG:
我用的第三种高输入阻抗型的,仿真图和波形如下图所示:

但是当我仅仅更改了信号源的幅值和频率后(3Vrms,50KHZ),波形就不对了,如下图所示,请问应当更改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BH:
这里要热闹了。

网友BI(2014-07-04):
我是不是该收藏一下。

网友BJ:
mark 回去模拟学习下

网友BK: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BL:
图三的整流电路,在信号的幅值超过运放供电电源的一半时,会出现失真。

楼主:
谢谢183#楼。
183#楼说的对,图3的动态范围确实很小,其原因是前面的同相半波整流电路把正半周放大了2倍,所以输入端的信号到达正电源电压一半时,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已经饱和了,这个电路的缺点就是输入信号的幅度要小于运放同相线性输出最大值的一半。

网友BM:
好贴,收藏 也给了我们这些菜鸟一些提示,得仔细消化吸收成自己的东西才行,不能盲目复制

网友BN(2014-12-31):
小信号整流吗  最小多少vpp

网友BO:
请问高手如何收藏帖子

网友BP:
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BQ:
楼主是负责任的男人啊

网友BR:
这是个学习知识的好帖子,感谢张老师这样的好老师!

楼主(2015-07-05):
老了,学习动力好像下降了,新东西学的慢多了

楼主(2015-12-03):
图5的文字说明也有错,应该是R1=R3=2R2.

网友BS:
最近在学习这方面,这个可以用来参考学习加深理解!

楼主:
其中有3个电路,可以加滤波电容:
图1的滤波电容加在R5上;
图5和图6,的滤波电容加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和输出之间。
图5和图6的缺点是输出幅度为输入幅度的一半,优点是电路简单,可以加滤波电容。

网友BT:
只是一个学习的东东。这个电路网上多的是。
谁要是动手装一遍,来讨论更加实际。
我做过那个经典精密整流电路,感觉不够精密,因为我的电阻也就是普通的电阻,做出来负电压反转时,差了30mv。
我用网上一个电路,无二极管,利用单电源rail-to-rail 运算放大器做的,也就小于10mv。因为买不到那个图里的那个型号特种差分运算放大器。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把这个整流误差做到小于1mv呢?

网友BU:
什么时候能跟上大牛的节奏啊

楼主(2018-09-29):
今天设计一个探测仪,探测15khz信号,本来是差频到1khz用耳机听的,用户想用表头看,不想用耳机听,就采用了4楼xukun977提供的第二个图,直接驱动悬浮的表头,表头指针偏转有机械惯性,相当于滤波了,也不用加滤波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