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CTRL功能引脚的应用

楼主(2013-07-11):
MORNSUN模块电源的控制方式有电压型控制和电流型控制两种。
     VR与UR系列:通过给CTRL控制脚提供一控制电压来调节模块的开启和关断。当CTRL控制引脚电压低于1.2VDC或直接连接到输入地时,模块处于关断状态;通过外部电源或模块输入电压给CTRL控制脚提供2.5-12V电压(相对于输入地CTRL控制脚处于高电平),模块处于开启状态正常工作。
     WR与PW系列:CTRL引脚悬空或处于高阻状态时,模块正常工作。当需要控制模块关断时,通过电阻Rc对CTRL控制脚注入一控制电压Vc(即相对于输入地CTRL控制脚处于高电平),控制模块内部关断MOS,从而达到关断模块的功能。
    客户在使用带CTRL控制引脚功能产品时,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情况及电源生产商提供的数据手册,通过对CTRL引脚的电压进行改变从而改变模块的开启及关断,达到控制系统的目的,如果客户不需要使用模块的控制功能,可将CTRL控制脚悬空即可。

网友A:
通过CTRL引脚控制电源的通断确实是很好的应用,但以前在用金升阳1W的产品时,由于操作失误导致该引脚连接到地,造成电源直接损坏,能否解释下原因?

楼主:
在金升阳1W的宽压产品中,CTRL直接连接到控制电路,当该引脚直接接地时,控制电路不能工作导致MOS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不能关断从而烧坏MOS.

网友B:
学习学习    顶一个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网友C:
版主,URB2412YMD-20W 这个模块的ctrl引脚怎么设置电路,实现低压和过压时进行模块关断保护。

网友D:
用ctrl也不是很好,增加一个引脚。

网友D:
关键是我们设计电路的是时候这个引脚控制还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URB2412YMD-20W 这个模块的ctrl引脚怎么设置电路,实现低压和过压时进行模块关断保护。 ...

CRTL引脚悬空或是注入2.5-12V电平时模块是工作的,当CTRL引脚与输入GND短接或是注入0-1.2V低电平时可以关断模块输出。
URB-YMD-20W 这个系列是有输入欠压保护的,可以实现低压模块关断保护。
输入过压保护是在输入端加过压保护电路,这两个保护不能通过CTRL引脚实现。

网友(2016-04-25):
URA_LD-20WR3怎么控制啊,能不能给个原理图啥的,我用的是MSP430控制的,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