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看看AD9放大后器件白色网格如何去掉

楼主(2013-07-11):
求助:麻烦帮忙看看AD9 layout PCB,放大后器件前面出现白色网格,如何去掉? 这个网格是用于什么规则的?感谢!
不能删除白色网格,只能和器件一起删除。

网友A:
在库里删除

网友B:
可以删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网友D:
是3D 封装,放置元器件的时候你选的带3D的封装,所以有白色的,在pcb窗口下,直接按   3(#)  键就能看到PCB的3D效果,一看你就明白的。

网友E(2013-09-02):
引用 网友C:

这个画面在哪里点出来的,我找半天找不到啊!请大神教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画面在哪里点出来的,我找半天找不到啊!请大神教下了~

L键

网友F:
原来是3D封装啊。。。但是我每次都是直接把导入PCB时候的那些紫红死框框删掉就没了

网友G(2014-06-21):
按5#操作后,还是有。

网友G:
是在“把Design--Rules-Placement-Room Definition项”。
不选就没有了。

网友G:
5L forgot说的不完全!

网友H:
你导入封装之后,按Ctrl+PgDn,然后看你PCB操作页面下的左下角,把那的ROOM(暗红色的框)删掉!!!如果有新的器件导入,这个ROOM就在你的板框的右下角。

网友I(2017-05-22):
tools->prference->display 中把左上角的那些选项不打钩即可.
这才是真正有用的办法,前面说的都是不对的

网友J: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便捷的在线下单
联系人:谭生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