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脚的线圈什么作用?

楼主(2013-07-11):
如题,一个外观酷似小变压器的,  但是只有三只脚   好像是两只脚这边是输入,另一脚是输出,这是什么线圈呢?什么用?升压?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电阻

nonono  肯定不是电阻

网友B:
拍个照片来看看
有三个脚的电感哦

网友C:
求图求真相。

网友D:
上个图片吧。
有些器件会引出个屏蔽的脚。

网友E:
自耦变压器??

网友F:
自偶变压器就是这样,但不仅仅是自偶变压器这么设计,所以准确判断需要实物和测量。

网友G:
贴图,才有真相啊。

网友H:
我猜:是中心抽头!…

网友I:
我押变压器

网友J:
是不是三脚升压电感线圈

网友K:
上图看看,这不好说的

网友L:
就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M:
楼主在跟我们玩猜字谜游戏

网友N:
我见过变压器3个脚的,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照片来看看
有三个脚的电感哦

我觉得你是对的,应该是个电感,接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