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8051单片机反编译技术说明

楼主(2013-07-11):
【反编译技术说明】

    一个好的反编译工具不仅能正确反出代码,更能智能理解程序的意图,并加以处理和注解,便于后期阅读和分析,V3.0可以说是目前最完美的8051反编译器,加入了更多人工智能技术,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演示代码下载:51测试代码 (里面的ASM代码是C代码编译后再反编出来的,没有做任何人工处理)

1、重新命名程序中用到的变量,方便后期修改变量名称,没有用的变量不会罗列出来,程序更简洁。

2、自动区分代码和数据,数据区有ASCII码显示,代码区自动为程序入口加标号,并且为程序分段,更直观简洁

3、正确识别散转指令

4、知能识别变量,如下图,送到A的立即数自动转为变量ADDR_01A2的地址。

5、最最牛叉的功能,如果原来的程序是用Kail C51编写,V3.0可以智能识别出C51的库函数,并加以注解,如sprintf,printf,memcpy,memcmp,memmove,strcpy,strcmp,strlen,memset函数以及底层子程序,并做好注解和功能划分。

memcpy函数:

sprintf函数:

对sprintf函数的调用

6、智能识别整型数、长整型数、浮点数的四则运算

7、智能识别C语言中switch-case语句

网友A:
顶LZ, 用过V1.2,效果比其他的好得多了。想不到10年后还在电子界发展,而且升级到3.0了!牛!!!

(37)

网友B:
想不到10年后还在电子界发展,

网友C:
3.0 有的下载不?

网友D:
我说这杀脑细胞的活又免费,LZ闲时间多啊!

网友E:
老hot好像有个 反汇编的工具吧 好像比这个也不差

网友A:
楼上,老H的好像最新是HOTISP V280B吧。
帖子见:PK 使人进步:HotISP V2.80A传说中的disasm51超级反汇编结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7200

上传新对比测试文件 51TestCode_new.rar,有3个反汇编软件反汇编的文件对比!
(246)

网友F:
好牛哇,调试利器!

网友G: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今天闲来无事,仔细研究了HotISP里的反编译,真是不P不知道啊

PK 使人进步。当年老H对这个反汇编用了不少脑汁~~~~ :)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闲来无事,仔细研究了HotISP里的反编译,真是不P不知道啊

Apple 大侠,请问您的这个大作,能发出来,福利大众吗。

网友I:
技术无止境啊。

网友H:
刚才问了,这个要给钱才能使用的。
是个宣传广告贴。

正常。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否则无人研发,厂家要关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闲来无事,仔细研究了HotISP里的反编译,真是不P不知道啊

终于等到LZ试验和PK了。 :)

厉害!加密者就是通过加入花指令等,各种转跳,指令、数据不断变换混淆,弄晕“反编译器”的。:)

高度优化的反编译器当然会更智能。

(362)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终于等到LZ试验和PK了。

厉害!加密者就是通过加入花指令等,各种转跳,指令、数据不断变换混淆,弄晕 ...

一个要花大价钱的商业软件 和 一个免费软件比,
你肯定要比HotISPV280B 强很多才行呀,要不然也该倒闭了。

楼主:
我们有免费用的1.2版,这里有下载 http://www.mcusky.com/production/u51.rar,效果和HotISPV280B差不多,对搞技术的人来说,足够用

新版支持更多内核,我们暂时不开放,也不出售工具软件,只是内部做项目使用。

有些人问我要,我只说没有开放共享,也没有说出售,实际上我们没有出售软件, 至于楼上说要给钱才能用,应该是没理解清楚产生的误会。

网友J:
hotpower已经不再玩51了,  其实HOTISP2.80B他自己早就知道有些不尽人意,  正好他圆了自己的梦。

网友K:
好厉害的样子,哈哈

网友A(2013-08-19):
引用 网友J:
hotpower已经不再玩51了,  其实HOTISP2.80B他自己早就知道有些不尽人意,  正好他圆了自己的梦。  ...

"不尽人意" 就“圆了自己的梦"???:funk:

不是PK使人进步吗? 老H好像一直都是不服输的。。。~~~~

网友L(2014-01-04):
既然不发出来,跑这里显摆什么,扯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既然不发出来,跑这里显摆什么,扯蛋

法拉利跑车发出来,你也买不起啊。;P

网友N:
看着这个样子,好像挺NB的

网友O:
帮顶。反汇编。大牛。。。

网友P:
能还原成C就厉害了。

网友Q:
用过1.2的,效果不错。楼主好厉害

网友R(2014-02-18):
最牛的 在 这里

int __usercall start<eax>(int (__fastcall *a1)(_DWORD, _DWORD)<eax>, int a2<edx>, int a3<ecx>, int a4<esi>)
{
  int v4; // ebp@1
  int (__fastcall *v5)(_DWORD, _DWORD); // ST04_4@1
  int v6; // ST08_4@1
  int v7; // ST0C_4@1
  int v9; // [sp+0h] [bp-4h]@1

  v9 = a4;
  v7 = a3;
  v6 = a2;
  v5 = a1;
  v4 = 4988934 - (_DWORD)&word_43D93E;
  *(int *)((char *)&dword_43DE17 + 4988934 - (_DWORD)&word_43D93E) = (int)((char *)&dword_43D938
                                                                         + 4988934
                                                                         - (_DWORD)&word_43D93E
                                                                         - *(int *)((char *)&dword_43DE0B
                                                                                  + 4988934
                                                                                  - (_DWORD)&word_43D93E));
  if ( !byte_43DE01[4988934 - (_DWORD)&word_43D93E] )
  {
    ++byte_43DE01[v4];
    sub_4C2051();
    sub_4C22B2();
    sub_4C2350();
  }
  v9 = *(int *)((char *)&dword_43DE17 + v4) + *(int *)((char *)&dword_43DE03 + v4);
  return v5(v7, v6);
}

网友R:
               public start
.text:0043732D start           proc near
.text:0043732D
.text:0043732D var_4           = dword ptr -4
.text:0043732D
.text:0043732D ; FUNCTION CHUNK AT .data:004C2000 SIZE 00000051 BYTES
.text:0043732D
.text:0043732D                 nop
.text:0043732E                 jnz     short $+2
.text:00437330                 jmp     loc_4C2000
.text:00437330 start           endp
.text:00437330
.text:00437330 ; ---------------------------------------------------------------------------
.text:00437335                 align 4
.text:00437338                 dd 32h dup(0)
.text:00437400                 dd 194Eh dup(?)
.text:0043D938 dword_43D938    dd ?                    ; DATA XREF: start+8ACE0o
.text:0043D93C                 db 2 dup(?)
.text:0043D93E word_43D93E     dw ?                    ; DATA XREF: start+8ACDAo
.text:0043D940                 dd 11h dup(?)
.text:0043D984                 db 2 dup(?)
.text:0043D986 dword_43D986    dd ?                    ; DATA XREF: sub_4C2350:loc_4C24AEr
.text:0043D98A                 dw ?
.text:0043D98C                 dd 11Dh dup(?)
.text:0043DE00                 db ?
.text:0043DE01 ; char byte_43DE01[]
.text:0043DE01 byte_43DE01     db ?                    ; DATA XREF: start+8ACF3r
.text:0043DE01                                         ; start+8ACFCw
.text:0043DE02 byte_43DE02     db ?                    ; DATA XREF: sub_4C2051:loc_4C2105r
.text:0043DE02                                         ; sub_4C2051+BDw
.text:0043DE03 dword_43DE03    dd ?                    ; DATA XREF: start:loc_4C203Er
.text:0043DE03                                         ; sub_4C2350+16Cr
.text:0043DE07 dword_43DE07    dd ?                    ; DATA XREF: sub_4C22B2+6r
.text:0043DE0B dword_43DE0B    dd ?                    ; DATA XREF: start+8ACE7r
.text:0043DE0F                 db ?
.text:0043DE10                 db 3 dup(?)
.text:0043DE13 dword_43DE13    dd ?                    ; DATA XREF: sub_4C22B2+17r
.text:0043DE17 dword_43DE17    dd ?                    ; DATA XREF: start+8ACEDw
.text:0043DE17                                         ; start+8AD17r ...
.text:0043DE1B dword_43DE1B    dd ?                    ; DATA XREF: sub_4C2051+8Bw
.text:0043DE1B                                         ; sub_4C2051+CCr ...
.text:0043DE1F dword_43DE1F    dd ?                    ; DATA XREF: sub_4C2051:loc_4C2077r
.text:0043DE1F                                         ; sub_4C2051+72r
.text:0043DE23                 db ?
.text:0043DE24                 dd 4Eh dup(?)
.text:0043DF5C                 db 3 dup(?)
.text:0043DF5F dword_43DF5F    dd ?                    ; DATA XREF: sub_4C2051+58w
.text:0043DF5F                                         ; sub_4C2051+85r
.text:0043DF63 dword_43DF63    dd ?                    ; DATA XREF: sub_4C2051+6Cw
.text:0043DF63                                         ; sub_4C2051+117r
.text:0043DF67 dword_43DF67    dd ?                    ; DATA XREF: sub_4C2350+77w
.text:0043DF67                                         ; sub_4C2350+89r
.text:0043DF6B dword_43DF6B    dd ?                    ; DATA XREF: sub_4C2350+56w
.text:0043DF6B                                         ; sub_4C2350+91r
.text:0043DF6F dword_43DF6F    dd ?                    ; DATA XREF: sub_4C2051+42w
.text:0043DF73 dword_43DF73    dd ?                    ; DATA XREF: sub_4C2051+35r
.text:0043DF73                                         ; sub_4C2350:loc_4C238Br
.text:0043DF77                 db ?
.text:0043DF78                 dd 2 dup(?)
.text:0043DF80 dword_43DF80    dd ?                    ; DATA XREF: sub_4C2051+4Ar
.text:0043DF84                 dd 2 dup(?)

网友R:
最牛的 直接把汇编转成C

网友R:
int __usercall start<eax>(int (__fastcall *a1)(_DWORD, _DWORD)<eax>, int a2<edx>, int a3<ecx>)
{
  int (__fastcall *v4)(_DWORD, _DWORD); // [sp-1Ch] [bp-20h]@1
  int v5; // [sp-18h] [bp-1Ch]@1
  int v6; // [sp-14h] [bp-18h]@1

  v6 = a3;
  v5 = a2;
  v4 = a1;
  unk_4C24DF = (char *)&dword_43D938[135602] - unk_4C24D3;
  if ( !algn_4C24C9[0] )
  {
    ++algn_4C24C9[0];
    sub_4C2051(542408);
    sub_4C22B2(542408);
    sub_4C2350(542408);
  }
  return v4(v6, v5);
}

网友S:
看上去貌似很厉害啊

网友T(2016-12-17):
感谢楼主分享,1.2运行良好

网友U:
“最” 被广告法禁止使用,这是明显违法的广告!

现在51用户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这种反向工程的人存在!

做技术的人不遵重知识产权,社会不遵重技术人员!!!!

网友J:
引用 网友R:
int __usercall start(int (__fastcall *a1)(_DWORD, _DWORD), int a2, int a3)
{
  int (__fastcall *v4)( ...

跟你请教下:你在https://bbs.21ic.com/icview-582074-2-2.html 里发表的BIN反C用的是IDA吗? 还是其他?

楼主(2017-07-20):
C我们做不出来,没有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