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一般都是使用什么实时操作系统的

楼主(2013-07-11):
28335一般都是使用什么实时操作系统的,ucos还是bios 哪一种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A:
都用的 BIOS
集成在ccs中

网友B:
跃然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但个人感觉BIOS比ucOS要简单很多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也多多少少的听过一些这方面的介绍的

网友D:
个人感觉TI的DSP项目还是使用DSP/BIOS更好,DSP/BIOS基本上所有的操作系统API都使用汇编编写,最大可能的提高效率.

楼主:
DSP/bios和sys/bios有什么区别,你们说的bios到底是sys/bios还是dsp/bios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