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解 UART不能正常进入中断

楼主(2013-07-11):
UART, ADM, DM, ni, RS
新人求解析: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小Q书桌-截图\小Q截图-20130711152719.png
就像图表示的,UART的RIEN和REN都置1了,主函数等待中断发生,但是SR就死活没反应,
这是那里的问题啊?求高手指点!!!

楼主:
图在附件,怎么也想不懂啊,真心求指导

网友A:
单步执行,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你是用stm8s的iar库函数么,如果是,建议检查下stm8s.h这个文件
检查你选择的dev 如 stm8s105  与 stm8s中的#define 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肯定是会出现你现在的原因
/* #define STM8S208 */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  #define STM8S207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 #define STM8AF5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 #define STM8AF6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define STM8S105      /*!< STM8S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AF626x */    /*!< STM8A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103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9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楼主   有时间  需要好好琢磨琢磨   顶一个

网友D:
断点尽量不要设置在IRQ的的第一条语句,如果你全速进不了中断,你看你的配置,还不行,就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是否有数据。

网友E: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