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3系列SDADC2和SDADC3的问题。

楼主(2013-07-11):
想用16的SDADC,但发现用SDADC1可以成功运行。同样的代码(当然,把SDADC1改为了SDADC2)变为SDADC2就不能运行了。。。。

我估计是不是SDADC2和SDADC3的启动要用到SDADC1呢?是不是我漏掉了什么?哪位能否发一个SDADC2或SDADC3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楼主  这一块   我也不是很了解   顶起来

网友B(2014-02-24):
有些资源是三个SDADC共用的,只对SDADC1可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