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192工作不正常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1):
我刚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电路图和你一样,ADS1246 1K的采样频率,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
唉 估计是芯片货源的问题,我在几家拿过REF191,标称是2.048,有一家拿的实测全部是2.50V

网友C:
是Ref192本身的问题,还是受了后面AD1246的影响 ,需要再细查下。
不同的人出同样的问题,那是不是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你没有测试?…6脚输出时电平峰值有变化没?…用表!用示浓器!…

网友E:
你在R4和第2脚的接点与C10和5V的接点间串联个1K的电阻再测试,貌似电路不大对。

网友F:
基准上电就工作了,跟程序没有关系吧。基准要留意输出负载是否超出了,一般只能提供10mA左右的。
基准不准了,是不是负载变化了,且超出基准能承受的范围?
要不然,就是基准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G:
楼上回答的很正确。假如只给AD作参考,不可能有很大的电流,一般都是货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