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隔离问题

楼主(2013-07-11):
请问,RS458隔离是否可以只隔离A,B这两根线,意思就是说从485出来的A,B两线进行隔离,请问是否可以这样做,新手!

网友A:
隔离RS485整个芯片,在TX和RX处进行隔离

网友B:
只隔离A,B这两根线  理论上可以,不过技术复杂,相当于电流环,又是双向的
还是隔离芯片方便

网友C:
为什么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