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校准函数,谁能帮忙解除疑惑!!!!

楼主(2013-07-11):
void Calibration_AD(char value)
{

//        long temp_value;
        switch (value)
        {
                case 1:
                        channelswitch( 0 );
                        CH1_zero=read_single_data(0);
                        CH1_zero=read_single_data(0);
                        break;
                case 2:
                        channelswitch( 0 );
                        CH1_full=read_single_data(0);
                        CH1_full=read_single_data(0);
                        CH1_A=(CH_FULL-CH_ZERO)*32768/(CH1_full-CH1_zero);
                        CH1_B=(CH_ZERO*CH1_full-CH_FULL*CH1_zero)/(CH1_full-CH1_zero);

程序如上所示:  其中CH_FULL=58982。。。CH_ZERO=32768。。。CH1_full为测得AD输入为4.5V时的值,返回的是一个字。。。CH1_zero为测得AD输入为2.5V时的值,同样返回的是一个字。。。。。
我的问题是,这里的58962和32768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这样计算???

网友A:
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很不错哦   顶起来

楼主:
Upo = (CH1_A*(Upo)/32768+CH1_B-32768)*2.5/32768*RESGAIN;
Unp = (32768-(Unp*CH2_A/32768+CH2_B))*2.5/32768*RESGAIN;
然后又代到这里计算的
其中:公式里的Upo是采到的0通道实时数据,Up1是1通道实时数据。

网友B:
爱莫能助,帮顶一下

楼主:
我好想懂一点了  (4.5 / 2.5) * 32768 = 58982.4
现在的问题是,假如CH1_zero输入的不是2.5V,若是0V,那就要把32768换为1吗?????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   呼唤版主   香主   他们应该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