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弄过12864串口显示程序430(带打点的)

楼主(2013-07-11):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啥意思

就是用msp430 12864的串行传输显示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msp430 12864的串行传输显示波形

哦。明白了。

网友C:
波形,就是不断刷新的图片,12864的串行液晶,楼主用的是不是ST7294的主控?

网友D:
露脸 来了   我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就是不断刷新的图片,12864的串行液晶,楼主用的是不是ST7294的主控? ...

嘿嘿  我不晓得什么叫主控,只晓得是带字库那种,我51和430的并口都弄的很好,而在串口时,51显示波形不完整(但将就能用,我怀疑是速度跟不上,就用430);430就不显示波形了,显示图片文字都没问题。在读12864内部ram时,我不知道是我的读12864设置是佛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就是不断刷新的图片,12864的串行液晶,楼主用的是不是ST7294的主控? ...
uchar re_byte(void)
{
    uchar re=0,i;
    P6DIR = 0x00;
    for(i=0;i<8;i++)
     {
       LCD_CLK_Low;
       delay_ms(10);
       if(P6IN&0x10)
      {
        re = re| 0x01;
        delay_ms(2);
        re <<= 1;
      }
        else
        {
                re = re| 0x00;
                delay_ms(2);
                re <<= 1;
        }
       LCD_CLK_High;                //上升沿触发发送
       delay_ms(10);
       LCD_CLK_Low;delay_ms(2);
     }
    return re;
}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byReturnValue,a ;
    delay_ms(1);
    Send_Byte(0xfe);            //11111,RW(1),RS(1),0
    delay_ms(1);
    byReturnValue=re_byte() ;
    delay_ms(1);
    a=re_byte()>>4;
    byReturnValue = byReturnValue|a;
    return byReturnValue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嘿嘿  我不晓得什么叫主控,只晓得是带字库那种,我51和430的并口都弄的很好,而在串口时,51显示波形不 ...

楼主,你都不知道这块液晶用的什么主控芯片,人家怎么知道呢?并口液晶的时序都差不多,串口的就少了,每家不一定一样,没有资料谁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都不知道这块液晶用的什么主控芯片,人家怎么知道呢?并口液晶的时序都差不多,串口的就少了,每 ...

真不晓得啊  液晶上面也没写呀 就写了12864B 。 希望大虾看看我的读肋部ram对不对呀  11楼贴出程序了

网友E:
串口能度内容RAM区数据????

网友F:
没有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能度内容RAM区数据????

额 是12864ram  看时序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 是12864ram  看时序图啊

只看到写 没看到读的时序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看到写 没看到读的时序图啊

刚开始我也这样以为的  到网上找不到读的图 。仔细看看,时序图下的A,可以控制数据传输方向的。但我不知道我写的哪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也这样以为的  到网上找不到读的图 。仔细看看,时序图下的A,可以控制数据传输方向的。但我不知 ...

我试了半天 也是没有搞定读  可以正常显示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半天 也是没有搞定读  可以正常显示了而已

我的显示不了波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显示不了波形啊

自己开辟一个1024BYTE的缓冲区好了

网友C:
楼主要找到液晶长假的手册,看里面的串行时序图,还有点阵的排布方式,搞定这两点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2013-08-13):
引用 网友E:
自己开辟一个1024BYTE的缓冲区好了

怎么开辟?能发份你的程序吗?

网友H:
读的函数这种写法是有问题,一般时钟和数据线时序是时钟下降沿开始准备数据变化,上升沿读取数据,如果上升沿时数据还没准备好就会导致读取数据错误(这就要求时钟频率匹配,下降沿到上升沿之间的间隔要大于数据准备时间)。

LZ写的程序一是在上升沿之前读数据不是好的写法,二是CLK没有回归高电平,两次连续调用此函数,导致读第一位时,时钟没有变化,所以读取的这个位是不可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开辟?能发份你的程序吗?

MCU内的RAM资源够多的话 就开辟个1024BYTE的数组
通过对这个数组的读、写操作 然后把修改后的数据写进屏里就可以了
感觉速度比读屏快 但耗RAM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内的RAM资源够多的话 就开辟个1024BYTE的数组
通过对这个数组的读、写操作 然后把修改后的数据写进屏 ...

我用你说的方法,改成绘图模式,可以显示任意一点但不能显示
for(u=6;u>0;u--)
DrawPoint(u,u);//也就是5个以上的点就显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

帮哈忙的

网友E:
看看你自己写的程序吧 也许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自己写的程序吧 也许就有问题

额 我想弄  老师说别在这上面花时间。。。。。。我现在只能连续打8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