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变压器

楼主(2013-07-11):
求赐教:
    最近在研究一个12V/24V自动调节充电器,别的电路部分还能勉强弄明白,就是变压器部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关于那种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还能根据公式算一下变压器的参数,但是这种自动调节的充电器的变压器的参数怎么设计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拜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可以先上个你的图来看看
怎么个叫 自动调节充电器?

网友B:
一样的算法。。。
照你这么说,那别人LED恒流电源,电压范围那么宽,都没的做了

楼主:
那到底是怎么算呢?是按照24V还是12V算呢?

网友C:
跟经典变压器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经典变压器不一样吗?

不知道怎么算,参数用12V还是24V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算法。。。
照你这么说,那别人LED恒流电源,电压范围那么宽,都没的做了 ...

那到底是按照12V还是24V的参数进行计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是按照12V还是24V的参数进行计算呢

按24V计算,兼顾12V的时候,IC供电不欠压基本就没事了

网友D(2023-03-16):
人家是控制单片机的占空比实现输出的12和24V自动转换的吧

网友E:
什么变压器呢?

网友F(2023-04-22):
是根据外接电池电压来判断是12V或者是24V得电池,
来确定输出恒流限压得浮充电压得大小,就hi确定反馈电阻得大小,用单片机检测会准确点,用比较器也可以实现这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