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测试汇报。

楼主(2013-07-11):
1 . 申请的板子没有烧写闪灯程序?
2 .  用jlink连接只能识别到m3 core jtag ,但是ID=0xFBA00477,正常的是0x3BA00477.
边界扫描链不能识别!用我自己的原创工具读ID也是0xFBA00477,可以对内部的sram正常读写。
3 .  用jlink swd方式连接能识别到正确的ID,但不能对芯片进行仿真和烧写程序;
用我自己的原创工具读ID正确,可以对内部的sram正常读写。
4.  板子的isp串口 bootloader连接不上。
估计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A:
我的ID是0x4bBA00477,调试仿真程序很正常啊,你用JLINK下载led程序试试。bootloader是不是跳冒没插对哦。我的jlink是最新版本

ok

网友B:
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这是进步的过程。如果把所有例程通跑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没解决任何问题,没体验出任何GD和ST的异同点,真对不起锐鑫同创的一片苦心啊。

网友C:
我没买板 我买的IC
现在GD32跑的很欢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这是进步的过程。如果把所有例程通跑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没解决任何问题,没体验 ...

说的太对了,解决问题的过程才是进步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ID是0x4bBA00477,调试仿真程序很正常啊,你用JLINK下载led程序试试。bootloader是不是跳冒没插对哦。 ...

多谢回复!
我用的j_link commander !只能识别到一个jtag .
j_flash arm软件不能正常操作了!下载不了程序。
bootloader跳线是对的。

楼主:
5. 自己有一块stm32f103小板,可以和jlink 连接,仿真,烧写代码。
打算修改I/O寄存器来闪灯。

网友D:
1、申请的板子烧了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擦掉了,所以里面没有程序。
2、isp的bootloader需要用那个0.995版本的。

ok

网友E:
检测芯片有没有ISP功能......

网友F:
楼主的原创工具是啥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申请的板子烧了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擦掉了,所以里面没有程序。
2、isp的bootloader需要用那个0.995版 ...

谢谢!
现在估计是芯片的jtag部分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原创工具是啥宝贝?

自己做的小工具!cortex m3 jtag/swd 接口,我申请的板子芯片jtag出现问题,jlink工具不能正常识别!
自己的小工具能部分测试芯片!

楼主:
6. 用我的工具在swd方式对stm32小板测试,小板没有烧写程序,进入debug模式后,修改部分寄存器参数后,可以控制I/O口进行闪灯!这个过程不烧写代码。

楼主:
请斑竹烧写附件里的十六制代码!:handshake

474 Bytes, 下载次数: 7

楼主:
/*
GD32F最小系统测试程序
不需要头文件和库函数,很小巧实用!
作者: 大秦正声,小电子
日期: 2013.7.18
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邮箱:    yang96381@163.com
*/
#define DELAY_COUNT    0xFFFFF
void Delay( long int Count)
{
  for(; Count!= 0;Count--);
}
int main()
{
*(long*)0x40021018=0x21;///I/O D
*(long*)0x40011400=0x11111111;
*(long*)0x40011404=0x11111111;
  while (1)
  {
  *(long*)0x4001140c=0xfff;
   Delay(DELAY_COUNT);
  *(long*)0x4001140c=0x0;
  Delay(DELAY_COUNT);

  }
}

楼主:
程序使用IAR软件,请大家验证,PD2口闪灯。

网友G:
1 . 申请的板子没有烧写闪灯程序?
A:这个已经擦掉了,默认是空的,无程序。

2 .  用jlink连接只能识别到m3 core jtag ,但是ID=0xFBA00477,正常的是0x3BA00477.
边界扫描链不能识别!用我自己的原创工具读ID也是0xFBA00477,可以对内部的sram正常读写。
A: 这个Jlink库还未包含GD的代码,所以只能识别M3 ID .

    正确的M3 ID 应该是0x4BA00477,与ST的截图比较请看
    如何快速的从 ST 平台转换到 GD 平台    10楼

3 .  用jlink swd方式连接能识别到正确的ID,但不能对芯片进行仿真和烧写程序;
用我自己的原创工具读ID正确,可以对内部的sram正常读写。
A:  按常理,Jlink不可以,其他就更不行。如果Jlink可以读ID,是不是读保护了。

4.  板子的isp串口 bootloader连接不上。
估计芯片出了问题!?
A:   请问 你刚拿到就如此了,还是有什么操作后才有这样的现象。

如果实在怀疑芯片,你可以替换试试。

ok

楼主:
7. 用我的工具在swd方式对GD32F板测试,小板没有烧写程序,进入debug模式后,修改部分寄存器参数后,可以控制I/O口进行闪灯!这个过程不烧写代码。
真不错!

楼主:
8. 用我的工具在m3 jtag 方式对GD32F板测试,小板没有烧写程序,进入debug模式后,修改部分寄存器参数后,可以控制I/O口进行闪灯!这个过程不烧写代码。

网友H(2014-01-26):
不会没测试就发货了吧

网友I:
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