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与二级管的主要区别

楼主(2013-07-11):
     第一,二极管一般在正向电压下人作,稳压管则在反向击穿状态下工作,二者用法不同;
     第二,普通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一般在40V以上,高的可达几百伏至上千伏,而且在伏安特性曲线反向击穿的一段不陡,即反向击穿电压的范围较大,动态电阻也比较大。对于稳压管,当反向电压超过其工作电压Vz(亦称齐纳电压或稳定电压)时,反向电流将突然增大,而器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恒定。对应的反向伏安特性曲线非常陡,动态电阻很小。稳压管可用作稳压器、电压基准、过压保护、电平转换器等。本书用Dz符号表示稳压管。

     稳压管分低压、高压两种。低压稳压管的Vz值一般在40V以下,高压稳压管最高可达200V。过去国产稳压管均采用金属壳封装,不仅体积大,而且价格高。近年来来全系列玻封存稳压管大量问世,其优点是规格齐全(Vz=2.4200V)、稳压特性好、体积小巧(采用DO-35封装,管径φ2.0mm,长4mm)、价格低廉。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
选择
  1、取稳压管上的电压,经一限流电阻(2~5K)接NPN型中功率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集电极接正电源,由三极管的射极输出(输出电压比稳压管上的电压低一个结压降),三极管可加散热片。
  2、放弃这种方法,用三端稳压器,又简单,又可靠。W7812(1.5A)W78M12(500ma)w78L12(100ma)
  3、采用变压器降压,再整流。
  4、学会做逆变整流电源,体积小,分量轻,效率高。

来源于:上上电子网

网友A:
现在稳压管估计都没人用了,基本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稳压管估计都没人用了,基本淘汰了。

瞎说

网友C(2013-08-26):
现在稳压管估计都没人用了,基本淘汰了。
简单好用,对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D(2013-09-26):
引用 网友A:
现在稳压管估计都没人用了,基本淘汰了。

不会吧,到处在用啊。

网友E:
用的地方还是有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在稳压管估计都没人用了,基本淘汰了。

好多低端产品不用都是用稳压管来代替LDO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