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 IAR编译失败!上图!!

楼主(2013-07-11):
求助!!!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怎么设置option?

网友A:
建议检查下你vista的驱动装好了没............

网友B: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看看options里设置是否按规定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下你vista的驱动装好了没............

我用的是win7.。。他自己显示是vis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看看options里设置是否按规定设置的

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重新更新下驱动(fet430uif)..........不行的话全卸了再安装........再不行的话那你得看看你的硬件和你电脑本身的usb驱动了

网友A:
有时后出现这种情况拔一下你的FET430UIF的电源再插上..........个人觉得是驱动问题.........(电脑的usb或者是下载器的驱动)

网友C:
这个不是贬义出问题吧?

网友C:
推荐ccs软件试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贬义出问题吧?

我感觉是下载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D:
驱动没装好,不过如果你板子上430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个,我就遇到过。

网友E: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重启电脑试试,我的记得当时就是这么弄好的

网友F:
应该是仿真器没链接好,你看那个仿真器的绿色电源灯木有,然后点击下载时红色灯有规律的闪,表示有信号过去

网友G:
驱动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没有装好

我装的是win7的版本驱动。。。为什么会提示我vista啊。。。。

网友H: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下载时候出的问题........

以前的里面的程序工作正常么?

网友I:
重启试试 我碰到过这种现象 重启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重启试试 我碰到过这种现象 重启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