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询价

楼主(2013-07-11):
5V500mA,5V1A,6V500mA,6V1A,9V500mA,9V1A,12V500mA,12V1A
这几种规格的开关电源,一定要过UL,CE,GS认证。。。
有在做的厂家回帖报个价。。。按每月10K,100K两种用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样,流什么汗啊。真心求报价

网友B:
前面电压是值极限输入电压还是设计应用电压?
一般是这么几个规格,5.5V以下输入电压(极限耐压是6V),8V~12V输入电压,16V~18V输入电压,24V~28V输入电压等,我所了解到的价格情况如下:5.5V以下输入电压,500mA~1A价格相差1美分左右,参考价格6~7美分,100K应该可以折价1美分左右,8V~12V和16~18V输入电压的价差也很小,参考价格$0.1~$0.15,2A以内价差同样很小;100K的量,看你们采购的谈判水平了,这个区间的议价空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