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3-07-11):
遇到一个三极管一样的封装的器件,比贴片三极管的封装还小,丝印太小根本看不清。
三个引脚。
在电路中起到开关控制的作用,电源右边输入,左边输出,上面一个脚是控制脚。
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器件?

网友A:
不知道。
丝印小可以用放大镜,再不行就用显微镜
只要知道丝印,就有很大可能找到资料

楼主:
唉,条件比较艰苦,没有放大镜也没显微镜...

网友B:
说不定真的就是三极管或MOSFET啥的,难猜啊!

网友C:
呵呵,实在看不清了就当三极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实在看不清了就当三极管用吧,

关键是只有知道它是什么器件,才好找一个替代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只有知道它是什么器件,才好找一个替代品...

找替代品就没多大必要知道名字了,你这样问也问不出什么。还不如画出该元件所在电路,以及性能分析,然后再筛选器件。

网友E:
说不定就是一个三极管呢

网友F:
拿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三极管或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三极管或MOS管了

万用表量了,每两个脚之间都不导通,所以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不定就是一个三极管呢

如果是三极管,用万用表应该能量出来,但怎么都不导通。